JLC样板丝印是打印上去的,凸起一点?元件下放丝印会翘起

楼主(2016-03-28):
在元件下若有丝印,如0603以下的电阻,则这颗元件回流焊时大概率翘起虚焊或立碑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吗?其他地方打样真正丝印则无此问题。

网友:
难道是打印的油墨遇到200多度,就会鼓起?

楼主:
做出来就是凸起的,摸上去手感和软妹币盲点一样

网友:
也正想建议JLC丝印打印薄一点,如果字符打印机可以设置的话,现在的字符打印虽然效果较之前漂亮一些,但总感觉太有立体感,有一定的厚度。

网友A:
用好那个打印的鼓起来的部分能有效防止 锡珠 跟 连焊.

不过锡膏厚度要高于那个丝印厚度.  不然 元件被丝印架空了, 出现立碑就很正常.

网友:
我觉得不用改
不要改
我是手焊
我觉得很有档次
凹凸有致,丝印清晰,漂亮,非常上档次

网友:
楼上已经有说了,丝印厚度怎么可能比得过锡膏厚度,自己找找原因吧。

网友:
我也是因为把丝印放到芯片下面,导致会突起一点,所以重做一批,把所有的元件的丝印都Hide了。

网友:
反正都是机器贴片,,,不要丝印也罢,,, 另外,坏了就扔,不予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好那个打印的鼓起来的部分能有效防止 锡珠 跟 连焊.

不过锡膏厚度要高于那个丝印厚度.  不然 元件被丝印 ...

我前一段贴片,发现加热过快会导致严重的立碑。

网友:
设计问题吧?丝印不应该放元件底下吧?

网友:
既然丝印放元件底下,还不如隐藏掉,反正看不见……

网友:
只要丝印不放在PIN上,或者封装上,问题应该不大。
我这里一直没出现这个问题,包括0.4间距的PIN,这可能跟个人画板风格有关

网友:
印在下面也看不见,还不如不放。

网友:
丝印不光有位号,还有器件轮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