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强电

楼主(2016-03-28):
如果把单片机放在强电配电柜中,是否需要把用铝壳单片机隔离?单片机数字信号只控制开关量,不涉及模拟信号

网友:
要导磁材料

网友A:
可以参照PLC吧所有口光电隔离,电源加上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照PLC吧所有口光电隔离,电源加上滤波器,

已经添加光电隔离,没有用给电源滤波,,加上滤波的话是不是电路板用塑料外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没有,就是在电源上隔离了一下

没有用金属外壳?我现在用的塑料防水外壳,有些担心

网友:
plc外壳都没有屏蔽,布线合理,电路隔离好,应该没事

网友:
光耦隔离。。

网友C:
主要是把电源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把电源要做好

推荐个电源吧,隔离电源什么的

网友D:
这个水很深,如果没有从业经验,建议不要搞,我们搞电力电子的每年都有死亡指标的,只是对外不公布而已,这里不光牵扯到隔离,还有安规、阻燃等,最重要的是环境适应性,包括自然环境和电磁环境;举个例子吧,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中,即使是开入开出量也很难搞定,比如静电就是很头疼的,直接通过与人体接触的屏幕或按键直接进入数字地,单片机复位,这个复位时间是多少,会不会出现意外,或者说怎么保证不出意外情况,这都是很深的学问,没有从业经验的真的不建议搞,玩玩市电的,大不了电一下,强电真的很危险,最低10kV起,往上24kV,35kV,这个一旦出意外就代表着有可能会死人,我最深的感触是在西高所做试验,真空泡中的弧光太漂亮了,如果打到人身上,我觉得就不是美丽那么简单了,最后衷心提醒,如果没有搞过二次设备的,真的不建议搞,水很深,几乎已经超越自动控制这个领域很远了

网友E:
楼上基本说了一大半了,但切勿退却,一般大工控柜子里,留给PCB的形状还是挺规则,空间也大的,给各种安全,EMC,留发挥空间的。
--------------------------------------------------------------------------------------------------------------------------------------------------------------------------
是否需要把用铝壳单片机隔离?单片机数字信号只控制开关量
-----------------------------------------------------------------------------------------
地处理好,包铝壳并非万能,这更多是抑制EMI,提高抗RS性能。
根据控制对象的电流回路流向,敲定好所有电源,合理规划好各个地,分好区域布局,做好电气间隙,爬电。。。

网友F:
单片机最早就是用于工业自动化环境.

PLC, 变频器,仪表,定制的裸板控制器,哪里没有单片机的影子!

11楼的意思是楼主问这种问题, 说明对工业环境比较陌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只要电源做好了,其他都不是问题,我们很多开板都放在变频柜之类的强干扰环境中,都没有过任何问题

网友:
高压低压的分界为电压等级在100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水很深,如果没有从业经验,建议不要搞,我们搞电力电子的每年都有死亡指标的,只是对外不公布而已,这 ...

确实危险,这东西

网友:
一般不叫强电啊,都叫高压柜。按照EN,IEC的标准处理电磁兼容即可。难在调试,一是实验室试验,二是实物联调。

网友:
以我的感觉,电源一定要处理好,EMC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水很深,如果没有从业经验,建议不要搞,我们搞电力电子的每年都有死亡指标的,只是对外不公布而已,这 ...

头一次听说死亡指标 ,可以给大家分享下你设计的经验,和关键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个电源吧,隔离电源什么的

你先解释一下“强电”吧,要不然都是在扯蛋!

网友:
电源搞好就行了,别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听说死亡指标 ,可以给大家分享下你设计的经验,和关键点啊?

隔行如隔山,我只是说的实话,搞强电的都要有作业资格的,且不允许单独操作,某些大公司每年都会因为一些故障而死人的,信不信由你,没必要这么不屑一顾,世间万千,你又见识过多少???没听说过,只能说明孤陋寡闻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基本说了一大半了,但切勿退却,一般大工控柜子里,留给PCB的形状还是挺规则,空间也大的,给各种安全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最早就是用于工业自动化环境.

PLC, 变频器,仪表,定制的裸板控制器,哪里没有单片机的影子!

对于他问的问题,我只能这么理解,所以我不建议没有从业经验的人搞这个,运气好一下就搞定了还好,就怕一下子搞不好,那真是害人害己,有一次河北二次保护设备就用了山寨货(不知道怎么进来的,也许存在某种利益关联吧),一根35kV的高压线断了,掉到了鱼塘里,开关出线侧对地短路,二次保护设备故障没有发出相应动作,结果一鱼塘的鱼熟了不谈,还把喂鱼的老头给弄熟了,结果当地供电公司赔了几百万,后来某某公司(这里不点名)就被我们国网全面通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隔行如隔山,我只是说的实话,搞强电的都要有作业资格的,且不允许单独操作,某些大公司每年都会因为一些 ...

恩,学习了,能否分享下你的设计经验和关键点啊?

网友F:
弱电.  人在电路外.  最大的危险就是炸个MOS管,爆个电容.

强电,  人在电路中, 人就类似弱电电路板上的一只小昆虫!   一不小心就给烧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电.  人在电路外.  最大的危险就是炸个MOS管,爆个电容.

强电,  人在电路中, 人就类似弱电电路板上的一只 ...

精辟精辟真精辟!!!!!

网友:
求莫友们 推荐一个 好的 电源隔离方案吧   例如 220V交流输入 用不用 加滤波器  还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学习了,能否分享下你的设计经验和关键点啊?

12楼正解,能领悟多少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
加个隔离变压器,隔离了就没事。我们做电控柜都是这样,强电和弱电布线分开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水很深,如果没有从业经验,建议不要搞,我们搞电力电子的每年都有死亡指标的,只是对外不公布而已,这 ...

同意,我就是这样搞120kvDc产品,一个喇叭口的形状,难为死好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