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网络模式与现实网络模式区别?

楼主(2016-03-29):
后者是怎么实现的呢?有哪位对路由器熟悉的老师讲讲?

网友A:
不懂什么是现实网络,但是你后面这个接法,如果Wan口是拨号或者固定IP地址的话随便什么交换机插上就能用,如果DHCP获取地址就有问题了,不过如果交换机支持Vlan的话,划分个VLAN给Wan口就可以了。
但是你不觉得这么接是脱裤子放屁吗?

网友:
没看懂这么接有啥意义

网友:
确实有点多余了吧左边的接法不就行了,虽然右边的好像也可以,但是....

网友B:
直接Vlan搞定。后者的交换机要支持Vlan才行。

另外,路由器的wan和lan甚至可以是一根线换句话说,一个网口的普通电脑也是可以做软路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什么是现实网络,但是你后面这个接法,如果Wan口是拨号或者固定IP地址的话随便什么交换机插上就能用, ...

好吧,我就给你看看为何要脱裤子放屁了。。。

因路由器与全机房的交换机距离远,且只布置了一根线。。。。。。于是就用了右边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Vlan搞定。后者的交换机要支持Vlan才行。

另外,路由器的wan和lan甚至可以是一根线换句话说, ...

对您说的软路由感兴趣,可否详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您说的软路由感兴趣,可否详说?

就是用vlan划分wan和lan。

实际上,目前大部分家用路由和部分企业级路由都是这种单臂路由,SoC+交换,SoC与交换之间只有一GMII接口,用VLAN实现的lan与wan隔离。

至于具体的做法……不同的软路由程序实现方法不同,我只是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