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了解TYPE-C接口的QC3.0快充协议?

楼主(2016-03-29):
看了一些资料不太明白。
作为DFP的电源适配器中,它的Rp值确定了它所能提供的电流大小。
一直不明白DFP与UFP之间是通过什么确定VBUS的供电电压。在普通的USB中,QC2.0是通过D+,D-来确定电压的。type-c难道也是通过中间的D+D-来确定吗。许多集成方案中几乎都没用到D+ D-.
有明白的帮忙解释一下。
接口定义

Cypress

LatticeUSBTypeC

网友A:
D+ D- 接QC 芯片
其他引脚按照typec 协议就好了

网友B:
QC3.0是通过D+D-来通讯的,TYPE-C是接口类型,PD中通过CC引脚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QC3.0是通过D+D-来通讯的,TYPE-C是接口类型,PD中通过CC引脚配置

也就是其实并不需要QC3.0.
通过PD协议,在cc引脚上传输信号改变输出电压和电流,从而实现快速充电的过程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D+和D-,手头上的小米4S,充电的时候用的快冲模式,但是USB接头是USB2.0接口,因此可以肯定如果用的快冲,主要是D+和D-,但具体是QC协议的哪个版本就不知道了。

编辑原因:
通过问度娘找到了小米4S用的是高通的QC2.0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D+和D-,手头上的小米4S,充电的时候用的快冲模式,但是USB接头是USB2.0接口,因此可以肯定如 ...

USB Type-c接口将来应该是主流,USB PD协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改进,不需要再用高通的QC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 D- 接QC 芯片
其他引脚按照typec 协议就好了

是我搞混乱了。
只需要USB PD2.0协议。

网友D:
线太多 麻烦也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太多 麻烦也一堆

希望以后Type-C能够统一所有接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希望以后Type-C能够统一所有接口

四根线的事情 非要弄一堆 ,苹果为什么不弄快充,快充现在发热量很大,有时我都怕得充 不急还是用的慢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根线的事情 非要弄一堆 ,苹果为什么不弄快充,快充现在发热量很大,有时我都怕得充 不急还是用的慢充 ...

解决效率问题,不仅是用到手机,应该是普及到各种扩展设备,显示器,HUB,网卡等source or  sink

网友:
PD是在A5脚使用电阻来识别电流,10K是3A,22K是1.5A,56K是默认电流,设备会自行调节。

网友:
我支持 苹果口, 希望他们将线做好点  线皮老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根线的事情 非要弄一堆 ,苹果为什么不弄快充,快充现在发热量很大,有时我都怕得充 不急还是用的慢充 ...

tape-c是基于USB3.0/3.1的,还要考虑正反插。

难道你认为USB3.0 只有4根线?

这个接口的带宽应该满足手机未来5年以上的需求,这样就不用过2年又要升级接口

网友(2016-10-12):
Type-C, 正反插,兼容USB 2.0, 3.0, PD, 可以做出很多新的产品的,是一个很好的行业,这里居然没多少人研究,很奇怪哦。

QC3.0, DP,DN检测,决定电压电流
PD, VCON, CC,通过分压电阻,实现正反插检测、电压、电流的适配!

网友(2016-12-16):
正好需要这些资料

网友(2017-02-04):
type-c中的自定义,导致各家各做各的,type-c的接口没有micro USB的统一度高。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手机TYPE-C接口都是用的QC3.0。充电功率也就是24W-30W。TYPE-C是USB3.1,充电功率可以到100W,目前30W的比较普遍。100W需要PD芯片的开发跟进,

网友:
楼主搜搜看“英集芯IP5318”,支持QC3.0的type-C 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