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FPGA开发板学习,主要学习视频处理方面

楼主(2016-03-29):
主要是学习如何用FPGA做TFT控制器
希望FPGA是贴片封装的,主要是自己好焊接
求推荐,新手没接触过FPGA

网友A:
大把的 特权同学的cy4

楼主:
第一次接触fpga,不熟悉,哪种适合新手学习
cy4的特权同学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把的 特权同学的cy4

我搜了一下,是bga封装的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了一下,是bga封装的吗 ?

QFP

楼主:
那是我找错了,有他店铺的连接吗,我不知道你说的特权是谁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我找错了,有他店铺的连接吗,我不知道你说的特权是谁呢,谢谢  ...

连特权是谁都不知道,新来的吧

楼主:
谢谢,我在tb找到了,
像问一下CY4是不是只能SRAM,没法SDRAM,那CY4用来做视频处理最大能做到多少分辨率,1920x10180可以吗?  取决于乎有多大的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特权是谁都不知道,新来的吧

是的,新手没接触过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把的 特权同学的cy4

刚看了一下特权的CY4
优点是有配书,这个不错,适合新手上去

缺点是问了客服和自己搜了一下,他的开发板没有配SDRAM的,一般就是配个256x8的SRAM,这点内存做视频处理分辨率都到不了800x480
我还想后面搞到1080P。

网上搜了一下,cy4确实可以配sdram到1080p,有网友分享了: http://blog.chinaaet.com/crazybingo/p/34580
但是找到配SDRAM的cy4开发板,就找不到合适的教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一下特权的CY4
优点是有配书,这个不错,适合新手上去

买开发板就有资料了
另外这里也有部分http://pan.baidu.com/s/1hs96Tla

网友:
特权同学或黑金的板子

网友C:
可以买块带DDR2的板子

另外,都买学习板了为什么要关心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块带DDR2的板子

另外,都买学习板了为什么要关心焊接问题?

QFP是为了我以后想要自己画板子,我担心选择了某个BGA的型号后,没有QFP封装,
新手不知道,是否存在同系列的既有QFP又有QFP,CY4是有两种封装吗,如果有,开发板就无所谓哪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QFP是为了我以后想要自己画板子,我担心选择了某个BGA的型号后,没有QFP封装,
新手不知道,是否存在同系 ...

个别型号有两种封装的,不过非BGA封装的不多

不过换个型号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该换就换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别型号有两种封装的,不过非BGA封装的不多

谢谢,我也查了一下规格书,好像CY4 在144PIN以下就有QFP的,只有EP4CE6 EP4CE10 EP4CE15 EP4CE22
我看到黑金有款开发板是   【黑金官方淘宝店】ALTERA FPGA开发板 NIOS CYCLONE IV EP4CE15
初步就准备选这个吧

有更好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查了一下规格书,好像CY4 在144PIN以下就有QFP的,只有EP4CE6 EP4CE10 EP4CE15 EP4CE22
我看到 ...

建议?
那就选一款带DDR2RAM的,容量够大,存100张图片也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
那就选一款带DDR2RAM的,容量够大,存100张图片也没啥问题

黑金的EP4CE15是有配DDR2,可是DDR2也是BGA封装,到时候EP4CE15可以换回EQFP,DDR2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黑金的EP4CE15是有配DDR2,可是DDR2也是BGA封装,到时候EP4CE15可以换回EQFP,DDR2怎么办 ...

那就用SDRAM。。不是BG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用SDRAM。。不是BGA的

谢谢你的指点

那就初步选定黑金的CYCLONE IV EP4CE15
选择CY4的原因是觉得ALTERA的产品好像是在4家中资料最容易找

网友D:
建议还是买crazybingo的他的资料了啥的比较详细而且非常适合新人,再加上他本人一直从事图像方面的研究,所以在这一方面经验十分丰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议还是买crazybingo的他的资料了啥的比较详细而且非常适合新人,再加上他本人一直从事图像方面的研究,所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2708657080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137644-251734891.47.GMyM3G&id=42708657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