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和130w摄像头在1366x768显示屏上区别大不大?

楼主(2016-03-29):
邻居看我家安了130w像素的海康摄像头,叫我帮忙买一套,但想更清晰点。

我看了下400w摄像头价格比130w贵了大约130块,邻居觉得价钱还可以。

如果显示器分辨率够大,那400w像素肯定清晰很多,但问题是现在显示器分辨率较小。

给人免费帮忙,总希望钱花得值一些。
要是效果在现有显示器上差别不大,400w像素就有些浪费了。

网友A:
1080P高清视频也才200万像素啊
400万就是4K视频,关键还是成像元器件的质量水准。
单反拍摄的640*480的30万像素的视频比手机拍摄的1080P清新瑞丽很多。

网友B:
应该有区别,虽然都是1366*768,图像经压缩前400w细节比130w的多,压缩后400w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区别,虽然都是1366*768,图像经压缩前400w细节比130w的多,压缩后400w的效果好。 ...

经常小窗口看在线电影,清晰度选1080p就是感觉比720p看起来舒服些,虽然两个分辨率对于那小窗口来说都大了,视频都得压缩一下,应该也是你说的这缘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0P高清视频也才200万像素啊
400万就是4K视频,关键还是成像元器件的质量水准。
单反拍摄的640*480的30万 ...

400万像素,比4k分辨率4096x2160差远了,分辨率也就2560x1440。

网友C:
400W可能会好点,但是这400W的录像存起来可费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W可能会好点,但是这400W的录像存起来可费硬盘了。

摄像头和录像机都支持h265,估计400w是130w的2倍容量吧,还能接受。

楼主:
400W的摄像头买回来给人安装好了,清晰得一塌糊涂,跟130W的对比好太多了,分辨率设置为2560*1440,码率为2048,太高了邻居的电脑受不了,一天约21G视频文件。

从视频里抓了张图,点击图片可以查看原始图片

网友:
效果不错哦。我买的海康300w,效果不太好。

网友:
如果只装1个摄像机,再加100多,买200万,电动变焦距的,更好

网友(2016-05-30):
引用 楼主:
400万像素,比4k分辨率4096x2160差远了,分辨率也就2560x1440。

4k分辨率,硬盘很快就写满的,录像没几天就要被覆盖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W的摄像头买回来给人安装好了,清晰得一塌糊涂,跟130W的对比好太多了,分辨率设置为2560*1440,码率为2 ...

数据是存放在电脑上,不是存放在nvr里面?

网友:
看来还是400w像素的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