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ucOSII,OSTimeDly函数用不了,请用过的过来看看

楼主(2016-03-29):
如题,写了两个简单的进程,但是进程当中用到系统的延时函数时,这个任务就永远的不能运行了,上传代码请用过的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hello_task中调用了OSTimeDly,但是hello2_task没有调用,造成hello_task一旦运行到OSTimeDly,任务切换到hello2_task,hello2_task没有调用延时函数,任务不能切换,所以一直运行hello2_task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lo_task中调用了OSTimeDly,但是hello2_task没有调用,造成hello_task一旦运行到OSTimeDly,任务切换到h ...

那我单个任务调用延时也不行呢 ,难道或单个任务中不能用延时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单个任务调用延时也不行呢 ,难道或单个任务中不能用延时函数?

还是去看书吧。

网友:
LZ买本ucos的书先看看吧

网友:
直接上ucOS III

楼主:
3也是这问题都试过了,已经换FreeRTOS了

网友:
先看看os的基本原理,免得多走弯路。。。os调度模式:抢占,共享和时间片
如果不开时间片功能,两个相同优先级的任务是不会主动进行分别调度的

网友:
没开定时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