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x光机有高压指示没有电流指示

楼主(2016-03-29):
小型的x光机高压电压表显示正常,电流表没显示,机器也不工作。哪位大哥有经验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电源电路正常!负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路正常!负载不正常!

谢谢你,它这个电流表显示的是高压电流吗?

网友B:
球管坏了

网友C:
找找输出回路的测试端,如果有的话,串一个电流表看看,确认没电流,检查高压线和接头。如果带灯丝的,看灯丝是否能点亮,注意做好防护。

补充:图片左边那个变压器油箱上,应该有测试端子,找找电流测试端,上面应该有根短接的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管坏了

X光管排查了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找输出回路的测试端,如果有的话,串一个电流表看看,确认没电流,检查高压线和接头。如果带灯丝的,看灯 ...

第一次修着机子,昨天开始修的到现在都没通电过一_一|    ,有点怕怕的我孩子还没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找输出回路的测试端,如果有的话,串一个电流表看看,确认没电流,检查高压线和接头。如果带灯丝的,看灯 ...

油箱接线完全看不懂,目前找到X管座上的红色线断路与其中一个微动开关损坏。

楼主:
再上一些图

网友D:
是不工作? 还是开始高压后没有mA而报故障

网友:
好古老的机器,看看油箱上面那8个端子上面标的是什么,找找线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工作? 还是开始高压后没有mA而报故障

X射线不输出,机器开机正常。

网友E:
估计是高压部分的问题,电流表指示的是高压电流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X射线不输出,机器开机正常。

如果启动高压后不输出,那你排查控制器的高压初级输出 和 灯丝电输出到高压油箱这段线路是否正常,如果正常 应该启动高压看看总负载电流,过大 很可能就是高压系统问题,启动瞬间 看ma表是否有摆动 无一点动作 升压系统问题,ma有摆动 可能管子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启动高压后不输出,那你排查控制器的高压初级输出 和 灯丝电输出到高压油箱这段线路是否正常,如果正 ...

油箱变压器排查了没什么问题,高压电缆也没问题,又去测了X射线管发现阻值从原先的1欧变成了17K,估计管子不稳定坏了,厂家要价1.3W,是不是贵了国产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高压部分的问题,电流表指示的是高压电流吧。

初步判断是负载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油箱变压器排查了没什么问题,高压电缆也没问题,又去测了X射线管发现阻值从原先的1欧变成了17K,估计管 ...

不知你怎么测量管子的,除了万用表测测灯丝 你也测不了什么,除非你可以打高压。关于价格也差不多 不算便宜 但也不离谱,你这个是分析管,常规探伤用的也就3-5k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判断是负载出问题了

据了解,X光机的负载应该就是X光管,而LZ说检查X光管是好的,那么LZ 讲的负载是指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怎么测量管子的,除了万用表测测灯丝 你也测不了什么,除非你可以打高压。关于价格也差不多 不算便 ...

打电话给厂家厂家说测那两个触点的阻值在1欧左右就是正常的,高压线缆直接就是接触这两个触点的,没有其他触点了。不知道是不是灯丝,要是灯丝的话高压难道直接加到灯丝上?

网友:
灯丝有问题就换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电话给厂家厂家说测那两个触点的阻值在1欧左右就是正常的,高压线缆直接就是接触这两个触点的,没有其 ...

x射线管里面一般是真空,玻璃壳漏气 一通电发热氧化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x射线管里面一般是真空,玻璃壳漏气 一通电发热氧化就断了

是啊,但是很奇怪灯丝没有完全断路,测灯丝有17k电阻,晚上把管子灯丝借口拆开看看有没有氧化。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故障已经解决了,换了X射线管,还有驱动板被老鼠的排泄物污染也换掉,机器可以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