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 MDK仅点亮一个灯一天没搞定求指点?

楼主(2016-03-29):
#include "stm32f0xx.h"

void Reset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Reset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PeriphReset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PeriphResetCmd(RCC_AHBPeriph_GPIOF,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Pin_8|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3|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int i;
        ResetInit();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for(i=0;i<20000;i++){;}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for(i=0;i<20000;i++){;}
        }
}

楼主:
用内部时钟,用JLINK仿真,寄存器就是不变化?求网友有玩过的给个点灯的HEX烧一下试试

网友A:
你确定开gpio时钟是这个函数???
RCC_AHBPeriphReset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难道不是ClockCm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开gpio时钟是这个函数???
RCC_AHBPeriphReset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难道 ...

眼神很尖。。。。。

楼主:
煞笔了,谢jiaowoxiaolu

网友:
实在搞不掂就用cube玩玩,对照下

网友:
感觉cube好麻烦, 套了一层又一层的感觉。

网友:
还是三楼犀利

网友:
cube一个例程就过

网友:
stm32F030 容量并不大,而且寄存器也不复杂,完全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
你这个库,和我用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