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A4571测电机位置的疑问

楼主(2016-03-29):
     前不久开发了一款直线电机的驱动器,用的线性霍尔测位置,已经成功开发。现在想做得高端一点,用ADA4571来测电机位置。哪位兄弟使用过这款,和线性霍尔使用起来有哪些不一样?

网友A:
去看看MLX90316

兰州居然去用ADI的东西,你是有多想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MLX90316

兰州居然去用ADI的东西,你是有多想不开

正好手上有一个这样的模块。这个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好手上有一个这样的模块。这个不行吗?

请教线性霍尔用的什么型号,分辨率能做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好手上有一个这样的模块。这个不行吗?

行是行,问题是你以后也必须用模块,这个芯片的外围一大堆驱动不好设计

楼主(2016-05-18):
引用 网友B:
请教线性霍尔用的什么型号,分辨率能做到多少

线性霍尔在高速的时候和震荡的场合会产生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是行,问题是你以后也必须用模块,这个芯片的外围一大堆驱动不好设计 ...

ADA4571你用过吗?这个是180度一个正弦波,要算出角度感觉不太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A4571你用过吗?这个是180度一个正弦波,要算出角度感觉不太好用。

没用过,我用MXL90316

网友:
最好用个光电编码器,磁场检测准确和稳定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可以做个齿条固定在你的直线上,用齿轮耦合到旋转编码器上面,编码器可以定制一个输出磁相关编码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我用MXL90316

MLX90316我最近买了一些回来,你有没有相关的例子可以参考一下的?

网友(2016-08-24):
引用 楼主:
MLX90316我最近买了一些回来,你有没有相关的例子可以参考一下的?

我用的是模拟输出的版本,直接就是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