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SYN6288加TDA2030A吗?

楼主(2016-03-29):
通过SYN6288的BP0输出到TDA2030A的IN+,TDA2030A的OUT再输出到喇叭上,喇叭另一端接地。
功放的电源如果用正负12V(双电源),需要的输出功率是至少10瓦4欧(两个喇叭并联,每个是5瓦8欧),那么电源的功率(电流)需要多大?电压用正负12V够吗?
如果用单电源,电压电流的需求大概是多少呢?
请教下大家。

网友A:
功耗主要在TDA2030上面,50瓦的变压器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主要在TDA2030上面,50瓦的变压器应该够了

是正负压总共50W还是每个单独5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正负压总共50W还是每个单独50W?

都可以啊,你准备个50瓦以上的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B:
楼主做啥语音合成,要这么大功率喇叭啊,现在用tda2030a的人很少了吧,难道你是因为他很便宜才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啥语音合成,要这么大功率喇叭啊,现在用tda2030a的人很少了吧,难道你是因为他很便宜才用的吗 ...

用在停车场环境的的,声音有可能比较嘈杂,所以需要声音大点的。主要是因为只需要单声道、功率大,所以选它了。

网友C:
注意SYN6288在语音合成完后,会有一个噗噗声,以前和他们沟通过了,木有得到解决,后来我用软件在噗噗产生前就关掉功放才处理掉,建议看看SYN6658,这个不错

网友:
TDA2030效率比较低,发热量大,有电流声,要加散热器。我后来改用数字功放PAM8610,效果很好,也不贵,模块也就6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SYN6288在语音合成完后,会有一个噗噗声,以前和他们沟通过了,木有得到解决,后来我用软件在噗噗产生 ...

谢谢,SYN6658价格略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SYN6288在语音合成完后,会有一个噗噗声,以前和他们沟通过了,木有得到解决,后来我用软件在噗噗产生 ...

我现在每次播放语音的开始和结束都会有个噗噗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每次播放语音的开始和结束都会有个噗噗声

用软件处理,前后加空格延长合成的空白时间,然后软件规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软件处理,前后加空格延长合成的空白时间,然后软件规避就可以了

意思是开始时先关闭功放,然后开始合成,算好空格时间再开启功放?那么怎么计算合成结束后关掉功放的时间呢?

网友:
用上示波器你就明白了哦,当时我就是这么测试出来的,然后取一个平均值。重在测试单字合成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