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丝整理C语言 数组指针 指针数组

楼主(2016-03-29):
主要针对指针数组和数组指针。
大家看看对不对。
没有啥好办法把文档内容贴出来。先贴几个图片吧。

有兴趣的可以下载附件。

网友A:
是楼主自己整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楼主自己整理的吗

嗯,之前看视频,做的笔记,现在整理成电子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之前看视频,做的笔记,现在整理成电子档

赞一个,下下来好好学习下

网友:
又可以复习一下指针了。多谢分享。

网友: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
很容易晕乎,指针数组,数组指针,指针函数,函数指针

网友:
把指针不停的镶嵌,比较谁厉害,也只能变成老学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之前看视频,做的笔记,现在整理成电子档

LZ,不得不说,你的图片的第二行红字部分是错的,错得离谱!希望您能领会。

指针和数组完全不同,虽然在C语言内部看来处理差不多,但是!
数组是分配在栈上的,指针是分配在堆上的,能一样吗?只有数组名才会等效于指针。
典型的,sizeof(指针)和sizeof(数组)得到的大小截然不同。可以作为佐证。
就相当于,你的身份证代表了你这个人,但是你的身份证就是你自身吗?

网友C:
a[][3][4]  这个是什么鬼  没见过这种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不得不说,你的图片的第二行红字部分是错的,错得离谱!希望您能领会。

指针和数组完全不同,虽然在 ...

数组其实是个数据类型  代表一个内存块  其实和结构体非常类似   不过当年为方便计  作为参数传递时数组名会转换成指针形式

我看到过有人构造一个实例,数组名理解成指针常量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3][4]  这个是什么鬼  没见过这种形式

这个和a[]是一样的,只不过维度提升了。一般用于函数传参或结构体的不完全类型中。一般用到三维数组的情况极少极少,教科书除外。
C语言的数组本质上都是一维的,还是定长的,真正的多维数组只能靠指针来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Z,不得不说,你的图片的第二行红字部分是错的,错得离谱!希望您能领会。

指针和数组完全不同,虽然在 ...

怎么理解的"数组是分配在栈上的,指针是分配在堆上的"??sizeof(指针)在同一个平台都是固定值。“你的身份证代表了你这个人,但是你的身份证就是你自身吗?”这个例子也让我加深里这两者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怎么理解的"数组是分配在栈上的,指针是分配在堆上的"??sizeof(指针)在同一个平台都是固定值。“你的 ...

借用单片机的属于进行类比,或许更容易理解些

栈相当于直接寻址,堆相当于间接寻址。一般直接寻址的也能用间歇寻址折腾,因此数组也能被编译器当做指针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a[]是一样的,只不过维度提升了。一般用于函数传参或结构体的不完全类型中。一般用到三维数组的情 ...

主要是为看他对于a都没有一个定义,看最后a[0][0]是个int型我以为定义了一个a[3][4]的数组,所以就看不懂这是个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用单片机的属于进行类比,或许更容易理解些

栈相当于直接寻址,堆相当于间接寻址。一般直接寻址的也能 ...

嗯嗯,学到了。谢谢指教。
我也是新手,整理了这些,确实错误百出。大家就把对的理解了,错的引以为戒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学到了。谢谢指教。
我也是新手,整理了这些,确实错误百出。大家就把对的理解了,错的引以为戒吧 ...

没理解“栈相当于直接寻址,堆相当于间接寻址。”

网友:
纸上得来终觉浅,做个液晶菜单项目就明了了

网友:
指针就是C 较难以把握的特色之一,即使老手有时也会出错,何况新手肯定会折腾不断。
教科书只能学到初步概念(包括有些谈指针的书),而学不到真正如何使用的,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去看一些实际项目和应用,如:仔细研读OS核心代码等。

网友(2016-04-29):
對於中階學習者來說是好資料, 值得推一把.

网友E:
好奇心  进来看看,看见图片忍不住笑了,图片红色文字说“数组是一个指针常量”,我相信这句话在正规的书本中绝对找不到,还有ar[1]怎么会被转换成ar+1呢?不应该是*(ar+1)么?

网友F(2017-06-01):
都快忘的差不多了
下载下来
重新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快忘的差不多了
下载下来
重新学习下

推荐您注意看楼上各位大大的指点,
里面有很多错误之处,抱歉

楼主(2017-07-10):
引用 网友B:
借用单片机的属于进行类比,或许更容易理解些

栈相当于直接寻址,堆相当于间接寻址。一般直接寻址的也能 ...

兄台您好,下面这三句话,是我从您的回复中提取出来的。

1. 数组是分配在栈上的,指针是分配在堆上的。只有数组名才会等效于指针。典型的,sizeof(指针)和sizeof(数组)得到的大小截然不同。

2. 栈相当于直接寻址,堆相当于间接寻址。一般直接寻址的也能用间歇寻址折腾,因此数组也能被编译器当做指针访问。

3. C语言的数组本质上都是一维的,还是定长的,真正的多维数组只能靠指针来实现。

当年刚刚从事单片机工作,对您说的还领会不到是什么意思。
奈何工作两年之后,碰到这里还是不太清楚。还请指教第1.2条的出处在哪里,我回去翻下书。谢谢兄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兄台您好,下面这三句话,是我从您的回复中提取出来的。

1. 数组是分配在栈上的,指针是分配在堆上的。 ...

忍不住要驳斥以下观点——误人子弟:

1. 数组是分配在栈上的,指针是分配在堆上的。只有数组名才会等效于指针。典型的,sizeof(指针)和sizeof(数组)得到的大小截然不同。
—— C 语言原生态支持两种分配方式,栈分配和静态分配。局部变量(不包括静态局部变量)在栈上分配;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加static的变量)是静态分配。并不存在数组(只能)在栈上分配的说法。另外,指针变量(单独说指针容易误解,因为还是指针常量和
常量指针——也就是地址)也是变量,同样存在栈分配和静态分配。最后,堆并不是C语言原生态支持的,而是通过软件和库来模拟的。所以,
指针分配在堆上也是错误的。sizeof(指针)获得的是指针变量本身的大小,sizeof(数组)获得的是数组大小,这是语法规定的,并不因为楼主
说的原因导致的。

       误人子弟!

2. 栈相当于直接寻址,堆相当于间接寻址。一般直接寻址的也能用间歇寻址折腾,因此数组也能被编译器当做指针访问。
——栈只是一个数据结构,和寻址方式基本无关。同样,堆也是一个数据结构,与寻址方式无关。误人子弟。

3. C语言的数组本质上都是一维的,还是定长的,真正的多维数组只能靠指针来实现。
—— 这句话隐含了楼主的一个自己的理解:定长的多维数组不是“真正”的多维数组,只有可以动态修改大小的多维数组才叫多维数组——敢情
楼主从BASIC语言来的吧?误人子弟。
    C语言的多维数组本质上欢迎定长,因为C语言并不原生态支持堆,所以编译器生成的数据类型都必须在编译时刻大小确定,这是为什么
C语言多维数组大小要定长的原因。多维数组也不一定一定只能靠指针数组来实现。具体不再展开。

希望楼主不要传播自己错误的理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奇心  进来看看,看见图片忍不住笑了,图片红色文字说“数组是一个指针常量”,我相信这句话在正规的书本 ...

数组本质上是一个指针常量这句话并没有错,只是不准确。
数组的确本质上是一个指针常量+数组的大小信息和类型信息。

网友:
关于指针的理解,可以参考我的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074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忍不住要驳斥以下观点——误人子弟:

1. 数组是分配在栈上的,指针是分配在堆上的。只有数组名才会等效 ...

版主出手,此贴终于得到圆满解答!

小弟谨记大师教诲,阿弥陀佛

网友:
版主理解很深刻,学习了

网友H:
试着去实现一个c语言编译器,就没有这些疑问了

网友G(2017-08-14):
引用 网友H:
试着去实现一个c语言编译器,就没有这些疑问了

估计这个要求超出一般人的能力和可用时间。
而且逻辑其实也不太对,这就好比说“你去制造一辆汽车,就知道怎么开车(修车)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估计这个要求超出一般人的能力和可用时间。
而且逻辑其实也不太对,这就好比说“你去制造一辆汽车,就知 ...

要求真不高,计算机专业课的小作业就是设计一个编译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要求真不高,计算机专业课的小作业就是设计一个编译器

你看看这里有几个人是计算机专业的?顺便说下,我是软件工程专业的,我做过你说的这个练习。由于我长期叛逃信息控制类专业,我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对应的课程设置。

网友H(2017-09-21):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这里有几个人是计算机专业的?顺便说下,我是软件工程专业的,我做过你说的这个练习。由于我长期叛 ...

所以,有时候你努力想教会别人的一些东西,在另一群人眼里只不过是入门的基础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所以,有时候你努力想教会别人的一些东西,在另一群人眼里只不过是入门的基础 ...

觉得是入门知识的人,不是你的受众啊。为啥要在乎呢?真正需要的人才是真正愿意接受你帮助的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觉得是入门知识的人,不是你的受众啊。为啥要在乎呢?真正需要的人才是真正愿意接受你帮助的人。 ...

我这样来理解的
不管是科班也好非科班也好,要想在码代码这条路上走下去
最后的目的都一致,只是路径不同
科班的先看到远处的山峰然后走过去
非科班的先看到脚下的路,不知不觉走上了山
而你现在做的就是让他们不要迷路,同时在给一根拐杖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这样来理解的
不管是科班也好非科班也好,要想在码代码这条路上走下去
最后的目的都一致,只是路径不同 ...

哈哈,要不要一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觉得是入门知识的人,不是你的受众啊。为啥要在乎呢?真正需要的人才是真正愿意接受你帮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