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UCube】基於 STM32 的開源 IMU/LED 開發模塊

楼主(2016-03-29):
最近設計的 IMUCube,這是一個基於 IMU / LED 的開發模塊,主要是為了嘗試之前一直構想的立體 PCB 的效果而設計的,由六片 PCB 組裝成立方體,大小約 25.4 mm^3,只透過焊錫連接,每面上面都有 9 個 WS2812B(One-Wire RGB888 LED),共 54 個 LED,其中 1 片上有 STM32F103T(微控制器)與 MPU6500(加速度計、陀螺儀),內部裝有鋰電池與開關,並拉出 SWD 燒綠與 UART,方便做進一步的開發與除錯。

拿到 PCB 後試組奘了一下,實際與之前構想的立體 PCB 相同,都可以正常組裝與工作,而且效果也不錯,不過 WS2812B 真的很亮... 而且三色的亮度不相同,之後有空還要做修正。
目前先實現簡單的 DEMO 效果,之後打算以電子骰做第一個應用。

Github:https://github.com/KitSprout/IMUCube
Blog:http://kitsprout.logdown.com/posts/687239

下面影片中的 DEMO 程式透過三軸加速度直接映射到 R, G, B 三個像素上,所以旋轉 IMUCube 就會讓 LED 產生不同的顏色,若當特定軸加速度大於一定數值時,就會進入 rainbow 模式,演示 RGB LED 自動變化。

YouTube Demo 影片
https://youtu.be/gPR_YmjMpf8

PCB 檔案,使用 Altium Designer 設計

測試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视频啊,能不能截图几个看看效果

晚點上傳到 youku 上好了

楼主:
Youku DEMO 影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xNjQ3OTU2N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下载您的PCB,程序,打个样,出个套件,您看看行不行呢?

個人不介意,只要註明出處即可
不過製作上比較繁瑣需要稍微注意,因為本來就不是以方便生產而設計的。

另外目前是有設計比較小的版本,
不過還在測試中,長寬高縮小到了 20mm,
體積大概減少了 50%,有興趣也可以試看看

楼主(2016-05-06):
更小版本的 IMUCube,之後再來嘗試看看具 BLE 功能的 nrf51 版本

网友C(2016-03-29):
前排,我的MPU9250驱动参考了不少楼主的代码。

网友D:
LZ 台湾省的么?

用繁体,用youtube

网友:
又出精品,这几天忘了看Goggle+ 了

网友E:
不错,想知道楼主的芯片,还有单片机是网购的么?都是从哪里买的?

网友F:
楼主又出精品了,顶

网友G:
这个外面的LED灯发热会影响使IMU飘移吧

网友:
模块很漂亮,赞一下楼主的才能!

网友A:
看不到视频啊,能不能截图几个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视频啊,能不能截图几个看看效果

lantern啊

网友:
3gp格式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台湾省的么?

用繁体,用youtube

是台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排,我的MPU9250驱动参考了不少楼主的代码。

能幫上忙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想知道楼主的芯片,还有单片机是网购的么?都是从哪里买的?

都淘寶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又出精品了,顶

感謝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外面的LED灯发热会影响使IMU飘移吧

到是沒想過這個問題,亮度較高確實會溫溫的,
之後有空可以順便來試試使用內部溫感的校正。

网友:
这个太帅了~

网友:
有创意, 我钟意!

网友:
全是精品啊

网友:
pcb在中国做?

楼主:
在華強做的

网友:
很有创意,赞

网友:
加上声音,做个小孩的玩具, 还是很好玩的 。

网友:
很棒   楼主创意十足    效果不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到是沒想過這個問題,亮度較高確實會溫溫的,
之後有空可以順便來試試使用內部溫感的校正。 ...

还可以做个骰子啊~ 哈哈哈哈

网友H:
这个电流应该不小吧。  里面电池多少容量

可以塞一个RF芯片24L01进去,能在运动中传输实时数据。      烧写座和串口座都可以省去了, BOOT下载程序,无线传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可以做个骰子啊~ 哈哈哈哈

電子骰是之後第一個結合IMU與LED的應用,
預計透過加速度計與陀螺儀來識別擲骰與停止動作,
並透過亂數決定點數,解決骰子質心問題,剩下就是加入一些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流应该不小吧。  里面电池多少容量

可以塞一个RF芯片24L01进去,能在运动中传输实时数据。      烧 ...

電池目前是用 20x20x4mm 160mAh 的,放入後還有不少空間,之後會再找適合的,現在先湊合著用,
電流部分其實亮度不大還好,目前大概 5~8% 亮度就足夠,之後詳細會在測試工作時間。

有想過放 nRF51 在裡面,或是用 nRF51 當主控,不過天線需要另外調整比較麻煩,
畢竟放在金屬盒子裡,電磁波容易被屏蔽。

网友:
可以做成个骰子

网友:
先 标记一下,下次再过来!

网友:
挺有意思

网友:
很有创意的东西,佩服

网友:
致敬。佩服楼主的创意。楼主的每个项目都做得很认真,值得学习。

网友:
期待楼主的进一步更新,想做一个送妹纸!

网友:
漂亮
估计未来会增加更多功能
期待

网友:
收藏收藏,挺有有意思的

网友B:
还有这个的板子吗?能不能出几片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的板子吗?能不能出几片玩玩!

有, 不過人在台灣, 不便宜也不方便,
自己送廠做 PCB 也不用花多少錢

网友:
很有创意,估计成本也不低

网友:
WS2812B很有趣,亮度也可观,第一次点亮时差点被亮瞎了

网友B:
那我下载您的PCB,程序,打个样,出个套件,您看看行不行呢?

网友:
感觉你这个比较好玩,谢谢您的辛勤劳动成果!

网友I(2016-05-06):
LZ的四轴做的怎么样了?有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的四轴做的怎么样了?有视频吗

目前四軸沒在更新,
在搞UWB室內定位寫論文

网友:
确实好玩,开源吗?

网友:
很棒!学习一下

网友:
很炫酷,赞一个

网友:
这个赞,创意不错。好东西。

网友:
是个不错的创意点子,哈哈

网友:
非常绚酷

网友:
还以为是这个魔方

网友:
厉害啊,好久没有看到精品了!

网友(2016-06-11):
厉害  再次拜读一下,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小版本的 IMUCube,之後再來嘗試看看具 BLE 功能的 nrf51 版本

兄弟,你好,谢谢你的分享,请教一下,在单纯使用mpu6050传感器,没有磁力计的情况下,怎么样最大程度抑制yaw轴的漂移。我现在yaw解算出来的角度漂移很大,差不多一分钟有5、6度的增量,请教一下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很赞啊。学习一下。

网友(2017-08-30):
whaoo,好精致,谢谢分享

网友(2017-10-18):
引用 楼主:
目前四軸沒在更新,
在搞UWB室內定位寫論文

楼主的UWB搞得怎样了,

网友:
棒棒的,有淘宝套件购买?

网友:
好看,以前没注意看。

网友:
可以用WS2812C,亮度低一些

网友:
这个挺有意思   挺有创意

网友(2018-03-22):
这个创意好。

网友:
创意很好 谢谢分享

网友J:
很不错,楼主不介意我照着做一版吧

网友:
很有创意,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不错,楼主不介意我照着做一版吧

肯定沒問題的

网友(2018-04-26):
不错,很有创意的东西,赞一个~~~~~~~~

网友(2019-07-09):
感谢,准备做一个自己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