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控制器如何快速检测电机缺相?

楼主(2016-03-29):
如题。假如人为地把电机动力线的一根去掉,一种方法是通过相电流判断,如果其中一相电流(瞬时值)为0,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一直为0,即可判断相应的相缺失。但这种方法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电机正常运行时,也有可能某一相的电流瞬时值为0,一般情况下,不管电机是在转动或者锁定状态,这种方法应该都能判断出来。但是如果要求很短的时间内判断缺相,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A:
一相电流(瞬时值)为0。。
干扰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相电流(瞬时值)为0。。
干扰怎么处理?

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在这里求助啊!另,电流为0,实际做的时候可以做成接近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