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给一250G的SSD换笔记本上了,分两区,如何与原来一致?

楼主(2016-03-29):
原来是500G硬盘,分四区,分别是CDEF盘,现在加装SSD,分俩区,但还是习惯能与原来的CDEF一样的盘符,如何整?

我想法是250G的SSD分俩区,一个作WIN7,一个作LINUX,但是原来的系统区C盘如何整?因为原来的系统盘是在C盘的,安装的程序全在D盘,并把C盘做了镜像,现在想直接用这个镜像,可是好多装D盘的程序找不到路径了?如何破?

想把原来的C盘和D盘直接合并成一个盘,原来D盘的资料会丢吗?

网友A:
windows 的盘符可以调整的。原来的C盘你可以调到最后一个盘符去,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 的盘符可以调整的。原来的C盘你可以调到最后一个盘符去,没关系。

调整的话,只是改头不换面而已,比如原来的盘CDEF,一改的话,可能会变成GDEF,然后U盘等盘符跟着后移,看着不爽。。。。。

网友B:
点开始,搜索,输入disk,会有一个 创建或格式化分区
右键点想要修改的分区,然后点修改盘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开始,搜索,输入disk,会有一个 创建或格式化分区
右键点想要修改的分区,然后点修改盘符即可。 ...

估计您是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想把原来的C盘(原来装的是系统,现在没用了,新系统装在SSD的第一分区上)与原来的D盘合并为现在的D盘,而不丢失资料。。。。。

网友C:
到计算机磁盘管理里面,把C盘删掉,在D盘上选择扩容,就可以把删掉的空间加到D盘里。WIN7和WIN10下都可以。

网友:
装个MiniTool Partition Wizzard ,有免费版的,硬盘分区动态扩容十分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计算机磁盘管理里面,把C盘删掉,在D盘上选择扩容,就可以把删掉的空间加到D盘里。WIN7和WIN10下都可以。 ...

个人觉得你这个靠谱,明天上班后弄台不用的电脑测试之。。。。但有一点不好办,比如原来分区的时候,C盘是50G,现在删了后,扩容的时候自己再输入一个50G会不会被认?要是出现“过大”的情况,还是要失败。。。。

网友D:
经验告诉我们,要动硬盘分区,先把数据搞出来。

网友:
别折腾 直接重装一个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的话,只是改头不换面而已,比如原来的盘CDEF,一改的话,可能会变成GDEF,然后U盘等盘符跟着后移, ...

告诉主任不能有太强烈的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验告诉我们,要动硬盘分区,先把数据搞出来。 帮顶
别折腾 直接重装一个靠谱  帮顶 {:victor ...

我一直用着用着/home就不够,一直都不敢该分区。

网友:
盘符调整在系统自带的磁盘管理器里都可又做的,原硬盘的C与D盘合并且不丢数据,可又用第三方软件动态调整分区,我常用的是AcronisDiskDirector11,还有很多其他的也可像DiskGenius等。动态调整分区之前建议先备份数据,概率这个东西。。。

网友:
告诉主任,想撵人直接说,补偿金可以商量。

网友:
好好重新备份理一下,不要随意合盘分盘,有讲究,其他事小,数据丢了事大

网友:
装个木马估计会有惊喜。

网友:
感觉重新装好些,为以后省事。

网友E:
用win7的VHD,虚拟出一个D盘,Vhd文件放C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win7的VHD,虚拟出一个D盘,Vhd文件放C盘。

愿闻其详。。。

网友:
先把C盘的备份恢复到C盘,然后在C盘里建一个VHD,映射为D盘,再把D盘备份恢复回去。

楼主:
第二个盘就是CDEF四个区,现在想把CD合并成一个盘不好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