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开BLDC电机的定子

楼主(2016-03-29):
我有一个BLDC电机线圈绕组给烧糊了,想重现绕线。现在已经把线圈拆下来了,不过发现得把叠片拆下来才好绕线。不知道拆哪个地方能够把定子叠片给拆下来。

网友A:
温度升高试试,这种胶水叫厌氧胶,一般干了很难搞下来。我一般都是一片一片的剥下来。只要看你能否找得到硅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升高试试,这种胶水叫厌氧胶,一般干了很难搞下来。我一般都是一片一片的剥下来。只要看你能 ...

硅钢叠片和轴承使用厌氧胶直接粘起来的?

楼主:
我赶紧试试去

楼主:
明天还是用热风枪吹吹看吧。。100~200度搞不下来

网友:
拆下来就废了,就这样一点一点绕。

网友:
用拉马可以搞下来。
                   .-' _..`.
                  /  .'_.'.'
                 | .' (.)`.
                 ;'   ,_   `.
.--.__________.'    ;  `.;-'
|  ./               /
|  |               /
`..'`-._  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_|     |_|   \_\
|__\  |__\    |__\  |__\

网友:
过盈配合的,8楼说的对,上拉马,硬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硅钢叠片和轴承使用厌氧胶直接粘起来的?

轴承跟硅钢片中间有一个铝合金的叫中管的东西。轴承跟硅钢片是没有直接接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跟硅钢片中间有一个铝合金的叫中管的东西。轴承跟硅钢片是没有直接接触的。 ...

今天问了做电机的,他们说可以用热水煮,然后用拉马硬拽出来。有一个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升高试试,这种胶水叫厌氧胶,一般干了很难搞下来。我一般都是一片一片的剥下来。只要看你能 ...

从网上找到了拆解办法。

//===============================================================
拆开电机主要是定子和定子固定器之间难拆开。当然,取轴承也是有技巧和注意事项的。

首先取卡簧,最好用专用工具,10快一把,淘宝很多,就是那种可以张开的钳子。这个是我用的,可能要稍微磨一下头部。没工具的话,取的时候尽量别伤了轴承的金属盖或胶盖。
拔出转子。
取轴承,先用一个小一号(最好是小1mm)的直径的金属棒(可以是其他电机轴,或钻头),从内部轴承插入,把外部轴承慢慢敲出来。通常外面那个轴承比较容易取,而且只有一个轴承。内部轴承卡的会紧一些,而且有些固定翼用的电机会有两个内部轴承串联。然后用直径比电机轴承大,但是刚好插入定子固定器**管道的金属棒,把内轴承敲出来。这样取出的轴承通常是不会损坏的。
然后把定子/定子固定器/线圈,放在炉灶上明火加热。老外很多用烤箱,这个最理想。我一般用厨房炉灶,开最小小火,加热约3分钟-5分钟,我一般会用红外温度计监控温度(100多一个),蝎子的话,一般要加热到250摄氏度比较保险。注意最好别让火苗烧到定子外侧,否则得变色了,不过变色了也没关系。
然后室温冷却几分钟。这时候温度可能差不多120度-150度。左手带一个厚手套,用一些复印纸抱住定子,左手拿著定子,放一个粗细合适的棒状物(能把定子固定器敲出来的,这个自己找找身边材料了,老外建议用木头,我自己是用铝的一个桨夹),右手拿榔头,慢慢把定子固定器从定子中敲出来。这一步稍微温柔点,加热到位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能敲出来。
最后拆掉线圈。蝎子一般用纤维玻璃树脂固定了线圈,但是如果加热到位,应该已经充分软化了。

这样基本拆解完毕。

这里提一下,绝大多数大尺寸的蝎子(30XX以上),你可能会发现定子是“裸”的,没有像其他国产牌子那样,定子都用绿色粉末喷漆绝缘好了的。而是用白色的绝缘纸来做定子与线圈之间的绝缘。这一点要有思想准备,因为如果要重新绕线,你还得购买绝缘纸。我通常使用0.125mm厚度的Kapton

绕线的话,我建议别用单根粗线,那个比较难,而且容易搞短路,特别是“裸定子”自己弄绝缘纸的。我一般用的是耐温180度的0.64mm漆包线,绕的好的话,铜充盈率可以和单根粗线相媲美,甚至可能更好(比如,Powercroco绕蝎子4035用1.4mm的线,我用0.64mm多股绕,效果略胜一筹,具体数据英文帖子里面有,但是必须认识到,虽然多一点点铜,但是散热效果肯定不如单根粗线,因此最大功率还是不如单根粗线来的高)。我都是直接买1公斤,85元。

最后固定线圈、定子的胶最好用耐高温环氧树脂(180度以上,由于蝎子本身磁铁和线都是耐温180以上的,这样的话基本上电机是不会烧掉的),但是我发现这个“”也不错了,因为我曾经拆过一个自己重新绕线然后用这个固定的蝎子,好像比原装的蝎子还耐拆一点,要加热时间长一些。最后,别搞太多胶在线圈上,少许固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