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fpga中pll最高时钟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16-03-29):
如题,怎么样才能够确定某个具体的fpga中pll最高时钟可以做到多少(极限情况)?例如Virtex4系列,或者Cyclone系列

另外,求教目前能够做到内部逻辑时钟(PLL)输出的时钟最高能够做到多少?谢谢

网友:
那个datasheet里应该有,你自己找找看!

网友A:
max10,我最高输出过1g

网友B:
datasheet,电工的基本素质啊。譬如:

网友:
手册里面写800MHz你敢在产品里面实际用800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ax10,我最高输出过1g

具体哪个型号,编译报错不

网友:
当然敢,大公司标的指标都有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哪个型号,编译报错不

编译出错还说个p啊,我用示波器看的输出的1G信号。
芯片型号是10M08E144ES/P
输出信号的图片可以参看这个帖子
http://www.eeboard.com/bbs/thread-40301-1-1.html

网友:
如果是做项目,就严格按照手册中的来
自己玩,就慢慢试

比如我们测试用的ZYNQ,标称LVDS能跑到800M双沿,测试时候跑到过1.25G但几次复位只有1次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电工的基本素质啊。譬如:

这个是外部的时钟吧,我想请教的是fpga内部的pll最高能跑多少?应该能够到2~3GHz吧?只是在fpga内部逻辑里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外部的时钟吧,我想请教的是fpga内部的pll最高能跑多少?应该能够到2~3GHz吧?只是在fpga内部逻辑 ...

时钟频率2~3GHz?目前还达不到,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只要是时钟都要上全局时钟网络,那么各种BUF(全局和的局部的)的频率特性成了整个系统的短板,所以你看PLL是没有用的。

网友B:
一般来说,如果不考虑设计因素,那么以下几个因素中最差的那个决定了芯片的最高速度:PLL最高频率、全局或局部BUF的最高频率、FF的最高翻转速率。

网友:
SERDES内部的时钟就另当别论了,SERDES内部作CDR的时钟频率就是GHZ级别的,和传输码流速率有关,比如2.5G,3.125G等等都是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如果不考虑设计因素,那么以下几个因素中最差的那个决定了芯片的最高速度:PLL最高频率、全局或 ...

我查查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如果不考虑设计因素,那么以下几个因素中最差的那个决定了芯片的最高速度:PLL最高频率、全局或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