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481竖屏显示问题

楼主(2016-03-29):
买了个ILI9481的带电阻触摸屏的3.6寸LCD,  可是就是不能竖屏显示,如果非要竖屏显示的话可能要制作相应的字库。移植了UCGUI3.98,不知道能否设置成竖屏显示(个人认为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
可以显示的

网友:
字库不需要重新做,就是画点的时候顺序修改下就是了

网友:
我用的emwin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