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指教:有的LCR测试仪为什么要那么密的频率点?

楼主(2016-03-30):
最近研究了下LCR测试仪,有几个问题搞不明白。
正如标题所说,有些LCR测试仪只有那么几个到几百个固定的频率点,这个可以理解,不同频率场合的测量嘛!
但是有些LCR测试仪频率范围从十几Hz到几十MHz,而且频率分辨率可以达到零点几到几mHz,有必要那么高的分辨率吗?是说分辨率哦……
还有信号的电平范围也是从负十几V到正十几V,分辨率也可以达到零点几个mV,需要那么高分辨率的电平值吗?
还有直流偏置也是,大部分还是只用了几个固定的偏置,但有些仍然是做到分辨率为几个mV的,为什么这么做呢,提高了哪些测量精度吗……

#补充一下,频率分辨率高并不是全部都有那么高,基本上是万分之一差不多,也看频率显示位数的……

网友A:
用来描频率特性曲线不要太爽

网友:
二楼所言即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描频率特性曲线不要太爽

有必要做到零点几到几mHz么,这么密的频率特性会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频率特性越密线性分析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