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BLDC最低成本单片机选择

楼主(2016-03-30):
一朋友想做最低成本BLDC控制,选cpu中,俺们一直用M3对低端的不是太了解,这几天看了些资料!
现在主流的几款,ATMEGE8 C8051F330 STM8S或STM8L!
价格不是很清楚,mega8好像2快多点,f330应该2块以内吧,smt8s003 1.2左右。stm8l应该不贵吧!不知道哪个最便宜?整体方案越便宜越好!12~24v系统!
资源上,f330 和stm8L带比较器,貌似做起来比较方便稳定,其他2者木有比较器,用AD来实现程序复杂,稳定性可能也一般!
但是f330和stm8l都是3.3v系统,需要驱动下桥3.3v略低,需要增加mos推,唉,增加成本!
mega8和stm8s 5v系统,推下管可以省3颗mosfet,哈哈哈!
大家是否讨论一下!!

顺便谁告知一下F330可以做的最低是多少?相对f330可参考的资料多一点,我建议他上这颗!
thanks!

网友A:
mega8带模拟比较器,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比较器

网友A:
现在也准备做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最高转速在8W,不知道好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准备做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最高转速在8W,不知道好不好做

8w转更加应该用带3个比较器的ic了,建议飞思卡尔或英飞凌了,好像有,具体的我没细查!
f330就1个比较器,靠定时器切换,罪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ga8带模拟比较器,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比较器

确实有,我看错了!
谢谢纠错!

网友:
为什么要最便宜? 是根据你的成本预算来选单片机(及其他),而不是通过每一个器件的最低价格来估算成本。

便宜了1毛钱,结果开发时间增加1个月甚至1年,你还觉得省了么?

网友:
新塘m0性价比也可以

网友B:
fu6818,不过是国产的,带比较器,放大器,6N预驱,24v以下直接供电, 除mos和被动元件外,其他基本上不用什么芯片了

网友C:
推荐NXP LPC824,QFN33,价格可以做到0.5$以下,M0+,30M(可超频),带1.2M/12bitADC,一个比较器(可切换输入),硬件互补PWM(SCT)。

我拿它来跑FOC,30M/20K(算法要40多us...),速度目前38KeRPM(稳压电源只有3A...),优化ing。

网友D:
F330可以2元内拿到?100元求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F330可以2元内拿到?100元求渠道。。。

这个还真搞不到2块,我是没想到一颗狗屁8051这么贵,哈哈哈,问了好几个代理,报价基本上都是4RMB左右,太没优势!
鄙视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NXP LPC824,QFN33,价格可以做到0.5$以下,M0+,30M(可超频),带1.2M/12bitADC,一个比较器(可切换 ...

谢谢您的推荐!
M0做到0.5usd,算不错了!
如果我选NXP,宁可选xmc1301了,官网报价也就0.6,估计做到0.5以下肯定没问题,听海绵宝宝说还可以低的不可想象!
1301貌似带3路比较器啊,哈哈哈,还不用做切换,天生做电机控制。推荐之…………
FOC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thanks!

网友:
STC15W404AS-SOP16

网友E:
这个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

这个有什么功能?多少钱,抗干扰好吗?

网友:
这是要做3d打印驱动板吗

网友:
相对f330可参考的资料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6818,不过是国产的,带比较器,放大器,6N预驱,24v以下直接供电, 除mos和被动元件外,其他基本上不用什 ...

好像还有单独做BLDC无感的IC啊,nnd,不知道啥价格?如果真出来这种东西,自己搞cpu真没啥意思了,用现成的更加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8w转更加应该用带3个比较器的ic了,建议飞思卡尔或英飞凌了,好像有,具体的我没细查!
f330就1个比较器 ...

带3路比较器的除了XMC1301,还有其他的单片机吗?好买的
英飞凌的片子不是很好买

网友:
stm8s903 才2块多

网友:
要是用到电机 方面还是用一个抗干扰性能好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3路比较器的除了XMC1301,还有其他的单片机吗?好买的
英飞凌的片子不是很好买 ...

好像飞思卡尔的M0也可以有,好像,您自己再看看,比较器也不是啥高级货,哈哈,芯片公司应该多设计点!

楼主:
木有比较器,s系列的都木有,木有比较器用ADC来做比较器难度略大,做稳定听说不是太容易。

网友:
如果要上几万转,最好用单片机做。 到8W转(1对极), F330 mega8可以轻松做到,建议用无感方案。
低速就好办,专用IC也特别多。

网友:
用瑞萨的 便宜

网友F(2016-05-09):
引用 网友B:
fu6818,不过是国产的,带比较器,放大器,6N预驱,24v以下直接供电, 除mos和被动元件外,其他基本上不用什 ...

这个芯片的烧录器是不是很贵啊?芯片便宜,但仿真器和烧录器巨贵,也是个鸡肋

网友:
引用 楼主:
8w转更加应该用带3个比较器的ic了,建议飞思卡尔或英飞凌了,好像有,具体的我没细查!
f330就1个比较器 ...

FSL带比较器的

网友:
楼主能否推荐下 BLDC 驱动的入门资料,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的烧录器是不是很贵啊?芯片便宜,但仿真器和烧录器巨贵,也是个鸡肋 ...

买了一个,200左右吧,应该还好,具体多少忘了。

网友:
现在很多人上来都问最便宜的单片机。但是可能还不清楚自己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2016-12-09):
请问下楼主,现在用的啥MCU?

网友:
根据你实际的需求来吧!

网友G:
建议LZ 还是别搞BLDC了。
ST为电机控制出了几颗专用的IC 。低端的S003.   再高端点 S005  S903   全功能 ST7系列。

低端的全部无比较器。无运放。。 多想想为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准备做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最高转速在8W,不知道好不好做

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电机或者风扇啊?

有连接吗?

网友:
AVR抗干扰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电机或者风扇啊?

有连接吗?

maxon ECX SPEED 19L

网友:
F330 USD 0.4左右吧, MEGA8会稍微贵点.方波的话两个都够用

网友H:
请问这种有用这种电机制作的风扇吗?

想了解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种有用这种电机制作的风扇吗?

想了解了解!

这款主要用于医疗方面的

网友I(2017-10-09):
也在找这种芯片,不知道楼主最后用的是哪家?或者是别的集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主要用于医疗方面的

牙科吗?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抗干扰最好走线及加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在找这种芯片,不知道楼主最后用的是哪家?或者是别的集成芯片

xmc1301  最后采用这颗了,效果非常好,13系列很适合做方波控制,带3个比较器!!而且优化的很好!!

网友I:
价格呢,是不是比st的8位机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价格呢,是不是比st的8位机要贵?

具体价格不好说,看自己渠道了,论坛里说最低可以到4块,反正我是没买到!哈哈哈!
stm8 用ad来做方波,其实不是很好办法,会有很多问题,即使外框比较器也不行,xmc13的内置比较器,功能强大无比,做好的方波几乎无敌,几乎堵转堵不死。无感方波可以达到有hall的效果!!

网友J:
准备用中颖的79f1615,可以做低端的无感矢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准备用中颖的79f1615,可以做低端的无感矢量

中颖这个价格是多少啊?

网友:
3RMB以内,具体价格就不方便了

网友(2019-05-23):
问下, 标贴式无刷电机,用什么算法比较好

网友K:
这个stspin32f0好像很合适,MOS管驱动也做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stspin32f0好像很合适,MOS管驱动也做上去了。

看到了,这颗ic 很早就推出了,我四周打探了一下,几个问题,1、价格还是不便宜,可能要10+。2、芯片设计上还有bug。3、加密性很一般!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2019-08-29):
引用 网友G:
建议LZ 还是别搞BLDC了。
ST为电机控制出了几颗专用的IC 。低端的S003.   再高端点 S005  S903   全功能 ST ...

加LM324可以吗

网友:
不知是谁挖的坟,但是不管了,既然进来了我也刨两下。

加LM339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