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M电机内部结构

楼主(2016-03-3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看很多书上分析PMSM的内部磁路的时候,都是这个图片,我有一点不理解,为啥这个d--q轴不是垂直的,我记得Park变换里面是相互正交的,不知道怎么来理解,哪位朋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电角度和几何角度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角度和几何角度不一样啊。

你好,能再仔细一点吗?我现在理解的应该是几何角度,但是你说的电角度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正交是指相位差90度,单磁极时正好是垂直的,多磁极时就不是了,LZ那个图片,如果d-q垂直相位差就成了180度,很难输出转矩了

网友:
d-q轴本来就不是90度,要做的就是控制d-q轴为90度,因为这个时候输出力矩是最大的。

网友:
电气角度和机械角度,1对极两者是一致的。你这是两对极,那所谓的电气90度对应的机械角就是45度了。

网友B:
如果我回答的好,楼主就给我一些阿莫币吧:

几何角度: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就是几何角度:

电角度:本质上就是电磁角度。看电角度,不能孤立的看转子,还要结合定子来看,比如楼主的图就是2对极,就是有两个SN,那么对应的定子也一定4个突出的极,当通电后,也一定构成2对SN极。

       只要定子之间的电流关系,满足相差90度,且为正弦波。那么形成的磁场也是刚好构成2个SN极。2个SN极的几何角度也是360度/2=180度。也就是说当某一个定子线圈,电流从0开始按照正弦波增加到360度。刚好电机转了180度。那么电流从0增加到360就是一个电角度。

网友:
楼上的分析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回答的好,楼主就给我一些阿莫币吧:

几何角度: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就是几何角度:

多谢大哥的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回答的好,楼主就给我一些阿莫币吧:

几何角度: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就是几何角度:

这和电角度有什么关系吗?还是有点不明白,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内嵌的 ld --lq不相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和电角度有什么关系吗?还是有点不明白,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内嵌的 ld --lq不相等 ...

楼主看的这份文档能分享一下吗?我看看是否能看得懂。一起学习。

网友:
mark 一下,持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的这份文档能分享一下吗?我看看是否能看得懂。一起学习。

百度文库上面的,我也没下载下来,你去文库上收PMSM弱磁控制应该就看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和电角度有什么关系吗?还是有点不明白,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内嵌的 ld --lq不相等 ...

电角度就是电流从0走到360度中的某一个角度。通过排列磁铁,就可以控制电角度对应机械角度的比例,比如你用小磁铁,那么SN之间的距离就比较小,否则SN距离比较大,对应的电角度大

电角度和机械角度没有必然联系,任何驱动器,如果你不告诉他电机有多少对极,他是不知道控制电机转了多少圈的,驱动器,只负责电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