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费解,迅捷的小交换机经常没事就改电压和电源插头

楼主(2016-03-30):
不仅迅捷如此,它兄弟水星的交换机也有这习惯。

今天买的小交换机,跟以前买的对比,一看电压改了,电源插头也改了。
一个很成熟又不贵的小产品,折腾来折腾去,设计人员和生产人员都不累么?

网友:
估计是电路原因需要修改电源输入电压,为了防止产线上面测试、检验、老化、维修时候搞混(因为外壳一样),所以故意改插头大小的

网友:
不知不明白路由为何不用5v供电

网友A:
其实都是能用的,一般里面是万年不变的3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是能用的,一般里面是万年不变的34063.

的确是能用,我有大插头的5V电源,试过都没问题,不过给人买的懒得拆开看了,我还见过有些交换机用1117的呢

网友:
芯片方案商直接弄好全套方案.   拿来直接生产.   打样钱都省了.

网友:
一般里面是万年不变的34063.
是的!!!

网友:
都是外包的  最后挂个XLink的牌子

网友:
9V的是34063,5V的是高级点的DC-DC

网友:
贵点的现在都是MPS的dc芯片了

网友:
早期都是9V的,后期是5V都换了小插头,TP-LINK也一样

网友:
估计都是人家加工的。

网友:
这种东西很通用,有量,代工也不是麻烦事。

网友:
我有几个路由也被我改过电源电压和接口

网友(2016-05-12):
我也是被迫改了好几个电源插孔

网友:
肯定是越改成本越低不知道哪里又缩水额

网友:
我只想说,什么时候可以micro USB供电

网友:
还是结实的插头比较好,小型化更容易坏

网友:
直接打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