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适合装在行李箱的电机?

楼主(2016-03-30):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机动行李箱的项目,要给行李箱装一个电机,不知道各位有没力矩大且速度又不慢的电机推荐呢?

网友A:
不用拉杆,跟着人走?

网友B:
供电够给力的话,都不是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够给力的话,都不是问题吧

就是之前试了一款电机,给行李箱一定重量,12V跑不起来,我一下子给到了24V,虽然跑起来了,但是电流飙到了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拉杆,跟着人走?

不是,就是人拉着行李箱,行李箱自己走,人保持行李箱平衡。

网友:
机场安检要求电池随身带,这怎么破?

网友:
每次都上不了飞机,每次行李安检都要你拆开看。。

网友C:
加减速,直流,配上控制 加上无线,跟着人走

网友:
跟人走,这个蛮酷的,可以做做。怎么识别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减速,直流,配上控制 加上无线,跟着人走

加减速,没电了,拉得动吗?

网友D:
什么跟人走,人跟着走都不够有创意,来一个可以坐人的机动行李箱如何?
等待时候可以当椅子坐,走的时候人坐在行李箱上就行了,跟平衡车一样控制方向。
又想到了达文西的间谍凳

网友:
可以考虑电动滑板的电机,足够足够了。

网友:
看到过某东众筹上有类似项目,带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跟人走,人跟着走都不够有创意,来一个可以坐人的机动行李箱如何?
等待时候可以当椅子坐,走的时候人 ...

点32个赞

网友(2016-12-10):
引用 网友D:
什么跟人走,人跟着走都不够有创意,来一个可以坐人的机动行李箱如何?
等待时候可以当椅子坐,走的时候人 ...

364个赞,想法不错啊

网友:
电池必须外置可拆卸,不然坐飞机就太麻烦了。

网友:
坐飞机电池不能托运,无论是什么电池,而且限制电池的容量

网友:
车窗电机

网友(2017-02-09):
跟别人走了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跟人走,人跟着走都不够有创意,来一个可以坐人的机动行李箱如何?
等待时候可以当椅子坐,走的时候人 ...

你说这个目前已经有面世了

网友:
是不是这个东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