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遇阻力,控制其反向运动解决方案讨论

楼主(2016-03-30):
大家好!
      我有一个想法,当步进电机运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了阻力,就控制步进电机反向运动。目前想到的方法是,通过检测步进电机驱动器检流电阻上的电压,然后给到电压比较器当中。(当然
前提是要知道正常负载情况下检流电阻上的电压,遇到阻力瞬间检流电阻上的电压值),当电机遇到阻力是,那么检测到的检流电阻上的电压一定会比设定的正常负载情况下的检流电阻上的电压高,这样
比较器就会输出一个高电平,把这个高电平传输到单片机中,通过程序来控制电机停止或是反转。
       下图是我画出的简易的硬件原理图: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担心的是1、步进电机的正常负载电流是个变化量,然后当电机收到阻力时的电流和这个正常负载电流区别大不大。如果当两者差不多的话,很可能在负载较重的时候电机也会无故反向。
                                                        2、一致性好不好。

网友A:
你的想法应该不行,你用码盘,如果发步进却不转那就碰到堵了,马上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法应该不行,你用码盘,如果发步进却不转那就碰到堵了,马上反向

恩恩,这是个好办法。只是在目前项目上,码盘没办法安装。

网友:
不行,步进电机重载会比堵转电流大。

网友B:
参考汽车车窗的防夹手部分,坛子里有

网友:
步进电机的转动电流、堵转电流、保持电流差不多。。。

网友:
我不会告诉你,步进电机驱动是恒流驱动的。检测电流有毛用。

网友:
我来告诉你,虽说步进电机是横流驱动的,但是负载不同时,驱动器供电端的电流还是不一样的。负载越大,功耗也越大,这是一定的,你可以在驱动器的电源输入端串联一个电阻检测电流大小来判断负载大小。

网友C:
还有,驱动器输入电流不等于横流斩波的电流大小,输入电压越高,输入电流越小。

网友:
老式的会转的天线就很好玩

网友D:
淘宝下:编码器磁环,好装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汽车车窗的防夹手部分,坛子里有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下:编码器磁环,好装得很。

没用过这个东东,怎么用呢?您有这方面资料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有,驱动器输入电流不等于横流斩波的电流大小,输入电压越高,输入电流越小。 ...

输入电压变高,会使电流达到设置的电流值的时间变短,然后平均的输入电流变小,但如果去看输入上电流波动值,是和斩波设定的电流一样的。

例如如果有一相是2A,另外一相是0,那输入上的电流也会一个和斩波周期相关的2A电流,只不过会根据电压的高低不同,这个2A电流的时间的点空比也会不同。电压低,则占空比高,电压高,则占空比低,输入的平均电流自然也会随之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这个东东,怎么用呢?您有这方面资料没?

就是个安装简单的 编码器呀,往电机轴上一套就行了。外面用霍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压变高,会使电流达到设置的电流值的时间变短,然后平均的输入电流变小,但如果去看输入上电流波 ...

驱动器的输入端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电解电容,你把这个忽略了。输入不会出现和输出斩波一样的波动电流,因为输入端电容的存在,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