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射的网络磁盘如果整成本地磁盘里显示呢?

楼主(2016-03-30):
映射的网络磁盘如果整成本地磁盘里显示呢?知道的来讨论下吧。

楼主:
网络找了类似问题,但是没有任何答案

网友A:
右键,分组依据----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分组依据----无

可以在进一步,有分组的情况下,彻底整成本地磁盘一样的呢?

网友:
想不出来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网友B:
用 iscsi 做成本地磁盘,网吧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iscsi 做成本地磁盘,网吧常用。

无盘系统吗

网友:
搞个黑群晖,做iscsi,对电脑来说,就是个纯本地盘了。

网友:
iscsi只能一个客户端用吧

网友:
上无盘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