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M335X的设备树如何编写,可以固定电源输出。

楼主(2016-03-30):
am335x核心板,用的TI的SDK。4.1的内核,,修改了官方的设备树后,发现一个问题,DCDC的MPU 电源会自动变化,从0.95-1.33V. 平时都是0.95V.运行大程序的时候,虽然电压会提高到1.33V .但发现会死机!
想一直固定输出电压为1.33V ,修改了设备树,发现没什么用。不知道为啥。
regulators {
                dcdc1_reg: regulator@0 {
                        regulator-name = "vdds_dpr";
                        regulator-always-on;
                };

                dcdc2_reg: regulator@1 {
                        /* VDD_MPU voltage limits 0.95V - 1.325V with +/-4% tolerance */
                        regulator-name = "vdd_mpu";
                        regulator-min-microvolt = <9125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1378000>;
                        regulator-boot-on;
                        regulator-always-on;
                };
修改                  regulator-min-microvolt = <1378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1378000>;
后,发现电源失效了,,一直为默认1.1V 。请教下改怎么修改?

网友A:
内核代码都有,看看regulator怎么处理的再改设备树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核代码都有,看看regulator怎么处理的再改设备树呗。

谢谢了,晕,还的看内核,我去研究下了先

网友:
顶一下,期待有大牛回复。

楼主:
解决了·,,系统内核配置为最大性能,就可以了,貌似设备树的 电压数组,不能随便改。改了会崩溃

网友B:
这个修改的具体位置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修改的具体位置在哪?

电源部分有设置,在4.1的内核里有电源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