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电调求指点

楼主(2016-03-30):
用TI的instaspin_foc在Demo板上做FOC电调,用速度环响应速度足够,上飞机后抖动很严重,去掉速度环直接用电流环上机测试不抖,但是响应很慢,打杆好久飞机才有相应的动作,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速度环响应降低一点?

网友B:
不要用速度环。飞控的控制频率是多少Hz?

网友C:
不用速度还环是不对的,先PD,同时减小PD,这样会加速度会降下来,应该会有一个稳定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速度还环是不对的,先PD,同时减小PD,这样会加速度会降下来,应该会有一个稳定的值。 ...

库里面对速度环有一个加速度限制,不管我怎么调那个加速度都会出现抖动现象。TI原厂工程师的解释是说速度环相应太慢,跟不上飞控的控制频率(速度环控制频率是1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速度环。飞控的控制频率是多少Hz?

飞机控制频率是400Hz,速度环控制频率1K,电流环控制频率1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环响应降低一点?

试过调速度环的参数还有加速度,都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控制频率是400Hz,速度环控制频率1K,电流环控制频率15K

我个人感觉飞控的频率有点高。200Hz差不多。
另外,如果要用速度环的话,速度环的PI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