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项目成功 便携式虚拟仪表

楼主(2016-03-30):
  经过了几个工作日的奋斗 我的虚拟仪表项目研发成功 ,效果很好  可以实现非共地, 两根信号线的 双通道通信和 端口定位, 可以模拟高压、低压 、电阻、电流、的虚拟和动态测量,
端口板并行处理数据,自写协议以优化到非常稳定 CRC校验 一帧12Byte ,理论可扩展无上限 几毫秒内即可实现端口点定位和测量通信
打字妃太费劲 直接上图
PS:这个不是全双工  全双工是一收一发 不共地的话必须轮询参考;我这关键在于 只有两根线 没有地线 GND  电源隔离 也可以不隔离  两根线同时收数据 并行的

网友:
换个OLED屏更漂亮

网友A:
我想问的是:800mAH的电池能续航多长时间?

网友:
鼓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800mAH的电池能续航多长时间?

这个只是做实验的低功耗还没有做 现在只是做框架

网友:
虚拟仪表这么高大上啊

网友B:
LZ 实际上就是做了个全双工异步通信数据传输,而数据内容本来就可以代表任意仪器设备发出的任意物理量..........

网友:
你这图片是故意放反的吗.

网友:
拍照水平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实际上就是做了个全双工异步通信数据传输,而数据内容本来就可以代表任意仪器设备发出的任意物理量..... ...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识别 不是简单的通信;如果没识别 串口就可以;单串口不能完完成这个需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识别 不是简单的通信;如果没识别 串口就可以;单串口不能完完成这个需求 ...

这个不是全双工  全双工是一收一发 不共地的话必须轮询参考;我这关键在于 只有两根线 没有地线 GND  电源隔离 也可以不隔离  两根线同时收数据 并行的

网友C:
楼主,想知道你用的显示屏是啥?谢谢

网友D:
支持多根线?如果八通道都数据的话支持吗?

网友:
脖子拧了一圈儿

网友:
然并卵,过几天自己都不想用了.
没发现有什么仪器比示波器更方便了.

网友:
完全没看懂

网友E:
还以为是各种仪器都合在一起了,原来只是个串口测试。。。。你至少得用个320*240之类的TFT屏吧?128*64才能显示多少东西啊。

网友:
先说明你的设计目标和原理,要不然大家被你你的360度照片搞晕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多根线?如果八通道都数据的话支持吗?

不是多跟线;是配合虚拟测量点 可以同时支持多台仪表同时测量;虚拟测量点可以扩展到1162523670191533212890625个点数同时传输数据

网友:
多年的颈椎病,更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以为是各种仪器都合在一起了,原来只是个串口测试。。。。你至少得用个320*240之类的TFT屏吧?128*64才能 ...

不是串口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知道你用的显示屏是啥?谢谢

12864ch中文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看不出什么黑科技,也不知道楼主想要表达什么,只有2根线xxxx,

哈哈 就是表达两根线同时收两通道数据 啊  同时偶 没有地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800mAH的电池能续航多长时间?

用一天没有问题实测

网友:
相比研发,楼主的口才更适合搞营销,没准空间更大

网友:
这…………那个打99分,扣1分,是因为楼主镜头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在看不出什么黑科技,也不知道楼主想要表达什么,只有2根线xxxx,

我也一样的同感

楼主(2016-05-22):
引用 网友D:
支持多根线?如果八通道都数据的话支持吗?

最新硬件出炉  每个信号源支持32路数据输出  CAN通信 支持15组信号源 ;配套32路采集模块 CAN通信 支持15组路采集模块 ;配合虚拟仪表模块   支持连线检查 虚拟数值输出 故障设置 连线顺序等功能

网友G:
楼主是做了个信号采集的东西吧!
我以为是耗时几个月,结果是几天,那还只是个demo呢,够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硬件出炉  每个信号源支持32路数据输出  CAN通信 支持15组信号源 ;配套32路采集模块 CAN通信 支持15 ...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详细介绍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做了个信号采集的东西吧!
我以为是耗时几个月,结果是几天,那还只是个demo呢,够优化的 ...

做一个demo时间短  ;优化可是个”力气活“,不过现在已经优化的很健壮了

网友:
我也没看懂,楼主头像是本人自己吗?

网友:
看不清楚啊

网友:
只能一个个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