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MSP430F149在4M情况下切换到32768晶体怎么做?

楼主(2016-03-31):
请教朋友MSP430F149在4M情况下切换到32768晶体怎么做?

u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BCSCTL2 |= SELM_2+SELS+DIVS_1+DIVM_1;
  do{
    IFG1&=~OFIFG;                   //清除震荡标志
    for(i=0;i<255;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为1,则继续循环等待*/

上面是设置4M晶体,可是设置32768的怎么做?谢谢。

楼主: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BCSCTL2 |= SELM_3; // MCLK= LFXT1 (safe)好像这个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