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如何求解一元三次方程

楼主(2016-03-31):
有类似如下方程:
Y = -0.8*X^3 + 20000*X;

用单片机求X,X为正值;如何实现?

网友A: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ImDPb-bAc3sllFW8Jd4

网友:
你这是函数,不是一元三次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_HcLnJBDr7JBJC_kc0VaOlLkqyZ39PUWGfiovr6HdCs2gImDPb-bAc3sllFW8Jd4

求根公式?

网友B:
牛顿法或迭代法!计算机再聪明!它也只会机械求解!

网友C:
MATLAB
你也可以把它用的算法加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TLAB
你也可以把它用的算法加进去

楼主要的是单片机额!

网友:
找本计算方法的书看看!根的数值解法!

网友:
记得当初学计算方法那会!用的还是BASIC语言!在386上运行!

网友:
想到一本很老的书
徐士良《C常用算法程序集》

网友B:
百度是垃圾!找计算婊子方位方法最灵了! 直接给坐标值!用GOOGLE怕是程序都有了!

网友:
并没有说要多久的时间算出Y值。用浮点库算就是。

网友:
关键词:
数值计算/分析

网友:
迭代法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单片机的话,简单点就用牛顿迭代。如果要精确解的话,单片机基本无法完成,需要进行符号运算,四次以下方程都是有求根公式的,五次及以上则没有了。

网友D:
你是要解 -0.8*X^3 + 20000*X=0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顿法或迭代法!计算机再聪明!它也只会机械求解!

正解+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要解 -0.8*X^3 + 20000*X=0 吗

Y是变的,每次根据不同的Y来求X

网友:
牛顿迭代法,参加数值分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百度是垃圾!找计算婊子方位方法最灵了! 直接给坐标值!用GOOGLE怕是程序都有了! ...

狗狗是啥,,,,,难道是永远显示404的那个 得番羽土蔷

网友:
计算方法,或者先做个表,查表后再迭代。

网友:
简单的做法就是用Matlab解好方程,然后把解用C语言写出来就行了
>> syms x y
>> solve(y==-0.8*x^3+20000*x,x)

ans =

                                                                                                    25000/(3*(((25*y^2)/64 - 15625000000000/27)^(1/2) - (5*y)/8)^(1/3)) + (((25*y^2)/64 - 15625000000000/27)^(1/2) - (5*y)/8)^(1/3)
- 12500/(3*(((25*y^2)/64 - 15625000000000/27)^(1/2) - (5*y)/8)^(1/3)) - (((25*y^2)/64 - 15625000000000/27)^(1/2) - (5*y)/8)^(1/3)/2 + (3^(1/2)*(25000/(3*(((25*y^2)/64 - 15625000000000/27)^(1/2) - (5*y)/8)^(1/3)) - (((25*y^2)/64 - 15625000000000/27)^(1/2) - (5*y)/8)^(1/3))*i)/2
- 12500/(3*(((25*y^2)/64 - 15625000000000/27)^(1/2) - (5*y)/8)^(1/3)) - (((25*y^2)/64 - 15625000000000/27)^(1/2) - (5*y)/8)^(1/3)/2 - (3^(1/2)*(25000/(3*(((25*y^2)/64 - 15625000000000/27)^(1/2) - (5*y)/8)^(1/3)) - (((25*y^2)/64 - 15625000000000/27)^(1/2) - (5*y)/8)^(1/3))*i)/2

网友:
引用 网友E:
狗狗是啥,,,,,难道是永远显示404的那个 得番羽土蔷

找个梯子!挂个蓝灯笼不就得了!和404说拜拜!

网友:
单片机老老实实要用计算方法求解!只有机械方法!

网友:
尼玛能直接解方程。还要人脑有屁用!

网友:
换个arm用c数学库做

网友:
再不济 用2分查找总会把   这个是线性收敛的
弦截法也很简单,收敛速度比线性高,比平方收敛低

网友:
单片机还是直接查表法好点,确定你y可能的范围,直接查表确定

网友:
把你可能的x值代入。算出y。得数据库。写入二维数组,用的时候查表。

网友:
先做表:再迭代!应该是速度贼快

网友:
还不知道单片机有这个功能,长见识了

网友:
牛顿迭代法 小范围查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Y是变的,每次根据不同的Y来求X

一开始就错误方向了,应该把公式改成X = f(Y)形式

网友:
牛顿迭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