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不想让机械硬盘停下来

楼主(2016-03-31):
电脑是256G的mSATA的SSD + 1TB的2.5寸的机械硬盘。现在主要的程序都是在SSD中,文件大部分都在HDD中。
HDD为了省电和寿命的原因,感觉会把速度降下来,处于一种“待机”的状态,导致我有时候一个Word文档按一下“保存”按钮都有卡顿的现象,要等待大概2s左右。
应该不是由于HDD本身的响应速度造成的,因为以前单独用HDD的时候感觉都没有那么慢。

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什么设置,让HDD一直处在5400转的就绪状态? 我不需要它低功耗,也不需要长寿命。

网友A:
弄个小软件,定时读写硬盘里面某个目录。不断挑逗你的硬盘

网友B:
WIN7以上的话是可以设置的  控制面板、电源选项、更改计划设置、更改高级电源设置、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以上的话是可以设置的  控制面板、电源选项、更改计划设置、更改高级电源设置、硬盘 ...

其实win10也有这个设置的,也在“电源选项”中,但是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小软件,定时读写硬盘里面某个目录。不断挑逗你的硬盘

有现成的小软件不?

网友:
外置硬盘盒,有持续运转的,有闲置休眠的

网友:
笔记本的话,电源选项改成高性能的,好像好一点,就是费电点

网友:
机械盘装到光驱位有的本就会这样,我的宏碁就是,设置都没用,自动休眠,后来把机械盘放回主硬盘位,ssd装到光驱位就行了

网友:
电源管理中关闭隔xx秒休眠硬盘选项即可

网友C:
装大内存,用软件Cache硬盘,很快,没停顿

网友D:
有软件的,很多:你随便搜个可以实时监测硬盘温度的软件,装上就行了的。

软件定时去读取硬盘温度,会让硬盘无法进入休眠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大内存,用软件Cache硬盘,很快,没停顿

已经有256G的SS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软件的,很多:你随便搜个可以实时监测硬盘温度的软件,装上就行了的。

软件定时去读取硬盘温度,会让硬 ...

什么软件呢?

网友:
很多的啊,只要是能实时监测硬盘温度的软件就都行,像:

硬件检测工具everest

这个软件可以定制监测内容,不仅是硬盘的温度,还能监测每路电压和CPU温度,风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