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一个类似于电磁阀的弹跳装置

楼主(2016-03-31):
图片中的gun引脚和GND接弹跳装置,本希望控制这个装置弹起来的时候比较快,力道也比较大,,但是弹的动作总是比较慢,力道也比较小
请问大侠们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电信号还不够快,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更快的

网友:
Q1换成推挽驱动,你这种上拉的速度快不了

网友:
你应该去买个  洗衣机用,电源开关(最后会弹起断电),,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