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XX无源晶振不起振是什么原因,求指导

楼主(2016-03-31):
公司所用LPC17XX系列芯片,原先一直很好,今天遇到一个板子,外部无源晶振就是不起振,换过晶振、电容和MCU,但是还是不行,也在两侧添加过电阻,也不可以,别的板子就可以,公司用过很多都可以,求高手指导。

网友A:
cpu都换过了还不行啊?这不具有共性啊,不好分析,以前碰到不起振的,是因为上电的时候NMI管脚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都换过了还不行啊?这不具有共性啊,不好分析,以前碰到不起振的,是因为上电的时候NMI管脚被拉低 ...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网上说换一个有源的应该可以,但是还没换。。。。。因为个性问题,所以也很想找找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是产品么?产品的话一定要搞清楚原因啊

网友:
也许线路板短路,检查一下是不是引脚对地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产品么?产品的话一定要搞清楚原因啊

问题找到了,如下图复位电路,/PFO链接到NMI引脚当中断用了,但是PFI输入分压电阻虚焊了,导致NMI引脚一直为低。。。。。多谢。。。自己整了大半天在这一问就OK了,哈哈

楼主:
复位电路

网友:
也是NMI搞的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