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接收到的经纬度如何与地图对应?

楼主(2016-03-31):
打算做GPS定位的时间显示器,可以通过GPS定位来自动确定当地所采用的时区时间。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时间显示器所在的地方如何确定,因为不同的地方(像美国,如下图)采用的时区不一样,地域也不会像经纬度那样分得整齐划一,除了与电子地图相结合(感觉工程量也很大!!!),暂时想不出什么其它好的方法,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什么绝世秘籍,且放两招出来看看。

网友A:
这个你只能做个大概了, 要精确的话要建个表。。。

网友B:
类似电子围栏 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只能做个大概了, 要精确的话要建个表。。。

要做准确的话感觉很复杂!

网友C:
听说有个火星坐标系将gps与中国地图duiy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有个火星坐标系将gps与中国地图duiy对应。

那个似乎是加密过的吧?

网友:
有GPS有需要用到时区,那么楼主这东西属于高速移动物体上的?   汽车?灰机?

网友D:
固定活动范围的还不如手工设置自己所在时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活动范围的还不如手工设置自己所在时区

就是考虑到移动的问题,现在只好用土办法咯,就算是从这个时区移动到另一个时区也让他手动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似乎是加密过的吧?

lz 只要将各个时区的地理位置(经纬度)边界数据做一个查找表。当收到GPS信息时,只要分析经纬度落在那个时区边界之内(比较大于或小于条件)即可。

网友:
建立查找表,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只要将各个时区的地理位置(经纬度)边界数据做一个查找表。当收到GPS信息时,只要分析经纬度落在那个 ...

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如果要获取当地的时间就不行了。因为定位地点的时区时间往往与当地所使用的时区时间不一样。

网友(2023-10-30):
引用 网友B:
类似电子围栏 的原理

大哥做过GPS电子围栏吗?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