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TI/ADI/NXP/ON各家半导体原厂优势产品~TI篇

楼主(2016-03-31):
TI 产品线齐全,类似杂货铺神马都有
1.现在市场上的power厂家特别多有TI、ON、MPS、silergy、AOS、RICHTEK等,下面列举些TI性价比较高器件e.g: TPS560200(VIN:17V I=0.5A),TPS562210(VIN:17V I=2A),TPS54331(VIN:28V I=3A),TPS54620(VIN:17V I=6A),LMR14030(VIN:40V I=3A) 、LMR14050(VIN:40V I=5A)

2、FPD-Link芯片,支持通过单个差分链路实现视频和音频数据传输及全双工控制(包括I2C通信)。优点:可减少互连线的尺寸和重量,同时消除时钟偏移简化设计

网友:
看看,,,,就电源ic而言,偶会选 国产芯龙XL系列的,,,

网友A:
FPD-Link芯片  大概价格多少?

网友:
MPS还可以,价格便宜。不过之前用过MP2359方案,12V输入,3V3输出,输出端接100uF电容时,上电瞬间会有电压冲击,6V左右,持续200ms左右才恢复到3V3,试了4个批次,只有一个批次正常。不知道这是常态还是买到了劣质批次。

楼主:
3. TI的DLP 显示控制器提供可靠的 DMD 控制和图像处理功能,适用于广泛的低功耗和便携式 Pico 显示应用。PS:现在的微透产品大行其道极米、坚果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D-Link芯片  大概价格多少?

4USD左右

网友B:
长久以来 一直感觉
做放大电路还是ADI专业。
做电源电路TI选择芯片的太多
用单片机 ST的说明书最全
找闲杂芯片Maxim最野(ST其次)
需要过电流找Toshiba
存储器找AT
U盘用Sandisk
产品第一眼看起来就装B一定要ADI inside
产品看5分钟内还很装B 就要有samsung
看1个小时后还是感觉牛逼要有 Xilinx 或者Altera了
产品真牛逼 cpu还真得用看着大约知道但真心没用过的。
74电路一直不知道应该是哪家生产的
喜欢蓝色感觉的上PHILIPS
喜欢紫色的用 panasonic
喜欢白的只有 nichicon
喜欢黑的nichicon也有
听音乐讲究BB公司的运放
玩解码器的嘴上说的是Yamaha
退而求其次的讲究TDA1541
画板子的纠结ESS or BB?
修家电见过SANYO出的LAxxxx芯片
低成本设计的喜欢用台湾克隆的PIC的芯片
老家伙喜欢用51单片机
还有些老家伙还喜欢用PIC芯片
学生毕业面试说arm7911精通
国产平板 早期用全志A20
学生做mp3清一色用VS1003
早期搞CM3内核单片机开发的可能用过LPCXXXX
用了后骂娘的芯片叫做LPC1114
拆了后看见骂娘的是阻容降压电路
拆了电容后骂娘的是看见了电容外壳里面还有个电容
拆了看见密密麻麻的TVS肃然起敬
拆了看见sot23封装上斜着焊了个二极管真心搞不懂
拆了看见测试点密密麻麻的一定是大厂家制作
拆了看见丝印有MADY BY XXX 一定是小作坊制作
拆了看见里面有磨过的芯片一定是made china
天天嘴里JJYY降低成本的人最可恶
同行相轻的结果是大家都不好活
说啥都简单的人 自己脑子就简单
PCB上元件颜色大于5种的基本上是不配外壳销售的
焊盘外面有白线的是要过波峰焊的
补充: 51芯片哪家宇宙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久以来 一直感觉
做放大电路还是ADI专业。
做电源电路TI选择芯片的太多

网友:
正好参考一下

网友:
安森美跟前三家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哪怕现在的microchip 都比他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久以来 一直感觉
做放大电路还是ADI专业。
做电源电路TI选择芯片的太多

楼主经验相当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久以来 一直感觉
做放大电路还是ADI专业。
做电源电路TI选择芯片的太多

哈哈  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