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CC2640开发,请教IAR编译后的一个错误。

楼主(2016-03-31):
如题,我用的是M3内核的蓝牙单片机CC2640,编译器是IAR 7.5. 提示的错误如截图,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错误。
就是在我添加printf函数的时候出来的,屏蔽掉(一个printf也没有)就能顺利编译。我改了堆和栈的大小都不起
作用。代码空间占用见截图。根据手册我代码空间应该有36K。
请问各位有遇到这个错误的没?或者有什么思路?

楼主:
Library 库用的是 Normal ,printf format 用的是auto

网友A:
空间不足,printf函数需要占用不少RAM和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不足,printf函数需要占用不少RAM和ROM。

应该就是空间不足了,我删掉了一些代码就能用printf了。以后flash不上百K就不用编译器自带的printf了

网友:
默认的printf会调用float库,会比较大,一般用small 就没那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