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Gerber哪些文件是必须的及如何用CAM350检查正确性?

楼主(2016-03-31):
看了《损失惨重,切记多层板一定要转换成gerber文件给pcb生产厂家》这个帖子后,决心下次投板用发Gerber。
跟很多人一样,以前很多次想出Gerber,最后都放弃了。原因有2:
①对Gerber的设置选项不了解,每次看教程只能一步步跟着教程做,做不到理解记忆,一下忘记;
②上家公司的批量板板厂检查很详细,连PCB上一些他们认为可能画错的地方都能帮检查出来,而且往往帮检查出来很多自己没发现的错误,所以PCB文件发过去基本不出问题。相应地,价格死贵死贵,而且交期很长。

参考嘉立创的教程操作了一下Gerber,有几个问题:
【1】转Gerber后AD有以下警告信息,这个是什么东东?

【2】转完Gerber和钻孔文件后出现了以下一堆东西,绿色图标的文件根据后缀能够知道是对应的哪个层,但是钻孔文件是指那3个TXT吗?提交给嘉立创的是绿色的文件和那3个TXT行了吗?

【3】上面那个帖子里,很多人反复提到“用CAM350检查”,我究竟该检查什么?转Gerber有可能出现什么错误需要被检查出来的?如果转出来不会有错误,又何来检查一说?
(不要说板子是自己画的自己能看出有没有错,一些细微的地方压根发现不了。不然就不会有DRC这样的功能来发现错误了。)

网友:
顶一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G** 共9个,4层板11个。
1到3个txt的钻孔文件(圆孔,槽孔,无铜孔)

导入gerber文件当成PCB在手一样仔细检查。

网友:
个人使用cadence,觉得cadence输出gerber很方便的。就几个文件如下:(还有place.TXT没生成,该文件是元器件贴片时用的位置,手焊不用)。
用CAM查看,主要看过孔有没有盖油,丝印有没有重叠,钻孔是否对应,PCB挖空是否正常等。

网友:
cam350不好用 已经弃掉 - -

用ad自带的cam查看 或者装个  viwemate 很好用

网友A(2016-12-05):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另我感觉TOP-SOLDER和TOP-PAD-MASTER是一样的?不知道这个TOP-PAD-MASTER层到底有什么区别?望高手们解答下,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另我感觉TOP-SOLDER和TOP-PAD-MASTER是一样的?不知道这个TOP-PAD-MASTER层到底有什么区 ...

TOP-SOLDER  这个是绿油层(阻焊层),这个层开窗了的地方,不会有阻焊油(如绿油)。做板子需要用到这两个层TOP/BOTTOM-SOLDER层。

TOP/BOTTOM-PASTE MASK 这个是开钢网用的钢网层,做PCB,不需要这层。我们这边的钢网,也可以不用这个层(用丝印层配合线路层,及阻焊(SOLDER层)与钻孔层,综合来做钢网资料)

网友C(2017-04-18):
引用 网友B:
TOP-SOLDER  这个是绿油层(阻焊层),这个层开窗了的地方,不会有阻焊油(如绿油)。做板子需要用到这两 ...

问一下你们支持无铜孔和普通过孔分成两个钻孔文件吗?一直都是合成一个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你们支持无铜孔和普通过孔分成两个钻孔文件吗?一直都是合成一个文件的。 ...

表现外形的,尽量帮放在同一层,不同层,可能会漏槽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