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库中的3D实体在贴片中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6-03-31):
我又看了《电阻,电容的库都不规范.无语!》这个帖子,又有问题不明白。
【1】请问帖中limeng所说的旋转了90°的,是不是AD中的粉红色这个方块?

【2】这个方块在AD里被放在Mechanical 13中,由一个方框和一个3D body组成,这个3D body定义了器件的高度。它的作用是什么?难道每个自己画的封装也要把器件高度画进去?

【3】从上面的图片中看到,粉红色部分并不是与器件大小相等,那在自己画封装时,怎么知道该画多大?

【3】这一楼所说的意思,是不是在做库的时候应该像左边那样放,不应该像右边那样竖着放?

网友:
你在那个页面下按数字3就知道有啥用了

网友A:
3D视图里面一看就知道,,,另外个人觉得3D视图里面对实际产品  结构安装  焊接SMT方便等都可以参考,类似于成品图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视图里面一看就知道,,,另外个人觉得3D视图里面对实际产品  结构安装  焊接SMT方便等都可以参考,类似 ...

我看过3D实图了,确实是能出现一个立方体。
然而,这个立方体对贴片工序是否是必须的?
入行几年画板用的封装都是用私库,一直没有这个框,也没接到过生产的投诉。不过我们的生产是比较善良的,这种工艺缺陷他们能默默忍的都忍了……倒是同事出现过一些贴片画了0805的封装,外发贴0603时会贴歪,但是自己公司里贴却没事。

网友:
个人见解:
1、3D搞出来逼格高点,成就感
2、对SMT没多大影响,贴片应该主要是根据物料bo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