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win7 64位 pdf虚拟打印机

楼主(2016-03-31):
求推荐win7 64位 pdf虚拟打印机,谢谢

网友A:
用过几个虚拟打印机都不怎么样,现在用的是foxit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几个虚拟打印机都不怎么样,现在用的是foxit的,还不错。

能传上来吗

网友B:
doPDF 7.3       用这个版本, 之后的版本不推荐                     百度  知道不

网友:
https://www.pdfill.com/freewriter.html

网友:
Bullzip PDF Printer: http://www.bullzip.com/products/pdf/info.php

现在Windows 10自带PDF打印机,已经没用了。

网友C:
一直用这个,有序列号在里面

网友:
一直使用Dopdf v7版本

网友:
bullpdf或pdffactory都不错

网友:
Foxit Reader PDF Printer Driver   安装福昕阅读器会带个虚拟打印机

网友:
一直用acrobat

网友:
用doPDF,这个用了三年,非常好用

网友:
原生态PDF虚拟打印机——adobe acrobat,现用版本:Adobe Acrobat XI Pro。

网友:
我也上传一个在用的

网友:
用Adobe不行吗?

网友:
以前用bullzip,后来升级到win10就直接用自带的了

网友:
Adobe Acrobat XI Pro

网友:
推荐一个小众的虚拟打印机  priPrinter

网友:
一直用acrobat pro 9...

网友:
http://www.win7pdf.com/pdf-printer.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oPDF 7.3       用这个版本, 之后的版本不推荐                     百度  知道不

一直用的用doPDF旧版本,有一次去找了最新版本,安装包体积大了N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的用doPDF旧版本,有一次去找了最新版本,安装包体积大了N倍!

对, 所以不推荐新版本,  旧版的已非常好用了

网友:
如果只打WORD的话,word里有另存为pdf格式了。我现在已经不用pdf虚拟打印机了。WORD直接另存pdf

网友:
直接去FOXIT的官网下载他的PDF浏览器装上就可以了,集成在里面的。

网友:
PrimoPDF   http://www.primopdf.com/

网友:
adobe acrobat,阅读器加打印机加编辑器。

网友:
fuxi pdf就可以的

网友(2017-09-13):
花了一晚上试了上面的这些软件,没有一个可以做到所见所得。文档上有图片的都打不出来。
只有tinypdf可以,但64位的要购买

网友:
以前XP系统的用tinypdf。现在都是用FOXIT的。FOXIT的PDF阅读器功能也比较多,标注、高亮、波浪线…… 查找也方便

网友(2018-12-28):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这个,有序列号在里面

谢谢哦,用上了,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