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小白福利—WiFi远程控制灯

楼主(2016-04-01):
之前很少去碰wifi方面的东西,最近接了个外包,硬着头皮接的,要求实现远程控制一个继电器(就是一个IO嘛),可以如此简单。。。
Wifi模块到手后,大概看浏览了一遍使用手册,照着接口说明,飞线:

按照手册上的,GPIO0 GPIO2 GPIO15分别处理,TX和RX跟CP2101的USB转串口工具连接好,AT指令发送测试正常。
这边把模块配置成TCP Client 连接上路由器之后,电脑远程控制,控制模块的GPIO4和GPIO5。

依葫芦画瓢,我的串口发送的配置:
(1)        AT+WMODE=1
(2)        AT+SOCKET=TCPC,192.168.0.103,8080,9090
(3)        AT+STA=IOT_LAB,IOT123456    //连接上实验室的wifi
(4)        AT+RST

然后在路由器配置后台里面,也能看到这个wifi模块,确实已经连接上了我的路由器了。
在远程端打开,网络调试助手:

就可以控制两个个LED亮灭了,如果是RGB灯,可以用里面的PWM功能,做成颜色会变的。。。

网友:
淘宝上售价28 性价比不高

网友A:
ESP8266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8266应该可以吧

楼主用的这个不就是esp8266的吗,安信可的esp12f模块

网友:
广域网怎么办?

网友B:
同问,,广域网怎么实现的?

网友C:
esp8266 模块可以直接arduino编程,局域网和远程控制都行,根本无需单片机。

网友:
稳定性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sp8266 模块可以直接arduino编程,局域网和远程控制都行,根本无需单片机。

说的好像arduino不是单片机一样。说的好像arduino的成本比其他单片机低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p8266 模块可以直接arduino编程,局域网和远程控制都行,根本无需单片机。

模块本身是个单片机  有相关工程

网友E:
esp8266 安信可的模块,项目剩下一些,10元出了,需要的联系我,可以上云端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6550132837
用我做的WIFI 继电器啊。

网友:
楼主看看版规吧,否则就再见了。

网友:
现在的WIFI插座很多了

网友:
直接用小K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个“远程”是内网控制吧? 外网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好像arduino不是单片机一样。说的好像arduino的成本比其他单片机低一样。。。。 ...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需要另外的芯片来控制。

网友:
ESP8266自带gpio,直接编程就可以,不需另外加单片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同问,,广域网怎么实现的?

广域网,可以租服务器,或者用花生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广域网,可以租服务器,或者用花生壳。

花生壳好像早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12n4ibld725&id=526550132837
用我做的WIFI 继电器啊。 ...

用料挺扎实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花生壳好像早不能用了。

我年前还用的呢,只是审核费用由1块钱涨到8块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年前还用的呢,只是审核费用由1块钱涨到8块钱了。

我以为免费呢。

网友:
机智云免费的。

网友H:
广域网 可以用阿里云,也是免费的。
我这里有WIFI插座,WIFI控制的RGBW灯 模块,有兴趣的可以拿去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广域网 可以用阿里云,也是免费的。
我这里有WIFI插座,WIFI控制的RGBW灯 模块,有兴趣的可以拿去玩玩{:smi ...

阿里云怎样免费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12n4ibld725&id=526550132837
用我做的WIFI 继电器啊。 ...

有没有点优惠

网友:
这个是局域网控制吧?!

网友:
要的多,可以优惠。局域网和远程都可控制。

网友:
机智云做产品不是免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esp8266 安信可的模块,项目剩下一些,10元出了,需要的联系我,可以上云端

收了,云端平台是什么?如果提供学习源码的话,我收了。13476852658;

网友I: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12n4ibld725&id=526550132837
用我做的WIFI 继电器啊。 ...

如何通过TCP CLIENT 方式接入服务器控制?有没有例程?有没有安卓APP?想学习一下通过手机实现远程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何通过TCP CLIENT 方式接入服务器控制?有没有例程?有没有安卓APP?想学习一下通过手机实现远程控制。 ...

有例程,可通过TCP CLIENT 方式接入服务器。远程控制可以用第三方云,比如yeelink,yeelink有安卓APP,自己注册个账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esp8266 安信可的模块,项目剩下一些,10元出了,需要的联系我,可以上云端

你好,模块有了吗?我想买二块学习,另外能提供一些相关例程和资料吗?谢谢啊

网友:
WIFI也变得好用且便宜了

网友:
WIFI控制也变得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