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贴. 到底那种焊盘好? 方的,圆的?

楼主(2016-04-01):
根据您的经验 点选焊盘.

投票原则:  最终产品的可靠性好,  产品直通率 高.    (皮实好用)

未能列举的形状. 如方便,还请跟帖.

下图举例说明形状

//最近发现 "圆倒角方形的焊盘自动调整确实好一点,且锡膏印刷转移也干净整洁", 特此来请教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67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67.61% (48)
1.41% (1)
21.13% (15)
9.86% (7)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楼主:
我选:   1 圆倒角方形的焊盘

网友:
拆解的国外产品,经常看到 圆倒角方形的焊盘

网友:
从表面张力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圆形的焊盘最好,楼主从生产者的角度谈谈,不要老让我等投票,必竟真理是掌握在人数少的那边的。

网友:
比较好奇LZ怎么可以发起投票帖

网友:
圆形符合自然规律

网友:
使用哪种焊盘要看是什么封装,不能一概而论,像BGA封装你也用1号圆倒角方形焊盘吗?将方形焊盘布上滴泪,效果也很好。不同的焊盘样式的可靠性基本一致,主要还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和怎样画线

网友:
感觉第一种好点

网友:
3,4经常用,1,2很少用

网友:
优选1,次选3,2,4不考虑,被贴片电阻圆形焊盘坑过

网友:
如果说是贴片的,那一般都用1,3多。。。插件的用圆的多

网友A:
圆倒角,铺地好像是100%接触,不是十字架

网友:
一般都是用3的,1这种没试过,2和4肯定不会用。

网友:
贴片料都是3。    没用过其他的。

网友:
一般都用3,手焊机贴都方便。

网友:
一直用3。1偶尔用,2和4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
protel 中貌似没有1?

网友:
看看小日本的板子就知道了,基本上都是方孔,2是也。学习他们不会错的~~

网友B:
我只想知道,在99SE中,1的焊盘怎么设计????

网友C:
常用圆倒角。边界容易短路的

网友:
4.  4 圆形

网友:
选1,不过一般都用2

网友:
0402封装用过第2种,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0402的圆形焊盘,刚好和BGA的两个球一致

放在BGA下面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倒角,铺地好像是100%接触,不是十字架

你被按钮接地脚铺实地害过吗?手工焊接很难搞

网友:
贴片电阻,电容等用圆形很少见过。

网友:
可能是个人喜好,中规中矩

网友:
不知道为啥,但是资料上面都是四方的多,所以就选了四方的

网友:
我用的方行的多

网友:
3、4用的比较多,1/2很少用

网友:
我经常在比较拥挤的地方用圆导角焊盘。这样转 弯 空间就大了。没想到对于生产还更有利。看来要全面在我的PCB上推广了。

网友:
用的方形的居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常用圆倒角。边界容易短路的

什么边界容易短路?

网友:
在PROTEL99SE里面好像不能选1那种吧,那就是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边界容易短路?

如果芯片的管脚是直角,焊接时容易不留意就短路了。尤其是引出的线是倾斜的时候

网友(2016-06-13):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知道,在99SE中,1的焊盘怎么设计????

+1

网友:
3.  3 方的

网友:
不是传说要用泪滴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