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的路由器主频300M,PC机主频1G,PC上跑很多个应用,相当于...

楼主(2016-04-01):
有相同的应用,比如python。是不是PC机上跑3个相同的应用跟路由器上专门单独跑一个python,速度差不多,假如不考虑内存只考虑CPU运行速度并且上的系统都是openwrt的情况下。

如果这样的话,三个300M主频的路由器,是不是抵得上一个PC。

网友:
你想多了,两个当年高端奔腾4单核 3.0Ghz 能敌得过今天的低端双核G系列同频率的cpu?

网友:
架构不同,性能不是按主频的比例来算的。

网友:
根本不是一码事

网友:
举个简单的例子:32位 * 32位 得到64位结果这样一个运算

Cortex-M3有这种指令,直接一条指令一个指令周期完成
Cortex-M0没有这种指令,要30多条指令才能完成,,这差距就是30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