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56最小系统晶振刚开始起振过一会不起振问题

楼主(2016-04-01):
最近做了一个USB最小系统板,但是在焊接完毕之后,PC机检测不到我的USB设备,测试了CY7C68013A-56的各个供电引脚,没有发现问题,供电正常,然后去测量晶振,发现晶振一开始有输出,但是过了2秒,晶振波形无故消失,测试了一下晶振的两个引脚,一个是3.28V,一个是1.65V,匹配电容用的是12pF,晶振是24MHz。

网友A:
这个图和我们以前做的基本一样。
晶振电路换个大一点的电容或者并个2M左右的电阻试试?

网友B:
就按照2楼说的,改改,匹配电容用到24P左右试试, 不行 并个电阻,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和我们以前做的基本一样。
晶振电路换个大一点的电容或者并个2M左右的电阻试试?

你好,现在晶振反应正常了,我现在接的是 22pF,现在用示波器去测试 CY7C68013A-56的clkout引脚已经有波形输出,是12MHz,说明这个芯片CY7C68013已经工作,但是现在插到电脑上,PC机检测不到呢,插上电脑没反应,这是咋回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按照2楼说的,改改,匹配电容用到24P左右试试, 不行 并个电阻,测试下。 ...

你好,我现在把之前的12pF换成22pF,现在CY7C68013A的clkout引脚有晶振输出了,说明这个芯片已经工作,但是现在PC机检测不到这个设备,插上电脑没反应。好郁闷,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各个引脚的电压我都测试过了,没问题,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晶振反应正常了,我现在接的是 22pF,现在用示波器去测试 CY7C68013A-56的clkout引脚已经有波 ...

E2PROM弄掉试试

网友C:
  楼主这标题。。。   在STM32板块发51单片机问题,标题  USB最小系统  也看不出是什么芯片

网友:
应该是饿了,振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标题。。。   在STM32板块发51单片机问题,标题  USB最小系统  也看不出是什么芯片 ...

哦,不好意思,是CY7C68013A-56芯片,其余如题上描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不好意思,是CY7C68013A-56芯片,其余如题上描述

你发错板块,好歹也改下标题,改成 CY7XXX最小系统晶振XXX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错板块,好歹也改下标题,改成 CY7XXX最小系统晶振XXXX吧。。。

多谢提醒,已经更改,非常感谢

楼主:
不行,好郁闷

网友D:
彻底点,用有源晶振强制灌入XT脉冲进去,,,,怎么样?

网友E:
要做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做逻辑分析仪?

不,我就调试一下这个小模块,发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彻底点,用有源晶振强制灌入XT脉冲进去,,,,怎么样? ...

这个我之前做过一板,但是还是不行,显示的情况如图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之前做过一板,但是还是不行,显示的情况如图所示

可能是d+/d-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d+/d-短路了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 D+和D-两端的电压差,在1.04V左右,这正常吗?看到资料说是在 1.2~3.0V呢。

网友F:
刚开始有很可能是睡下去了,wakeup一直拉高行不行?

网友G:
正常的。晶振能振起来晶振电路部分就没有问题。
查查其他地方。
reserve脚要4.7k电阻接地;wakeup要拉高;i2c总线要拉高;
这些没问题再查电源,reset信号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的。晶振能振起来晶振电路部分就没有问题。
查查其他地方。
reserve脚要4.7k电阻接地;wakeup要拉高;i ...

谢谢回答,现在的问题是成了插上电脑,PC机都没反应了,之前还有,我检查了,晶振现在是有输出,24MHz,完美的正弦波,cy7c68013也是输出12MHz的方波,我上面有附原理图,我的reserved引脚是10K接地,后来我换成0欧姆,还是不行,wakeup一开始是上拉100K,下拉1uf,后来把1uf拿掉,电脑检测不到我的设备。我怀疑是不是芯片问题,换了win7的电脑也是PC机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开始有很可能是睡下去了,wakeup一直拉高行不行?

wakeup之前是 100k上拉,1uf下拉,后来把1uf拿掉,还是不行,对了,看到您之前也做过最小系统板,还有空板吗,能否发给我一块。之前你在做系统板的时候,没发现这类问题吗

楼主:
已解决,确实是片子的问题,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确实是片子的问题,买到假货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换一条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