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hrome 快捷方式打开被毒霸网址大全劫持[已解决]

楼主(2016-04-01):
不知道怎么回事Chrome 快捷方式打开的时候都会跳到毒霸网址大全页。
chrome 安装目录打开没问题,桌面快捷方式属性里也没多加链接,  桌面快捷方式重建了还是被劫持。

浏览器查看:chrome://version/
发现了这个:

命令行        "c:\program files (x86)\google\chrome\application\chrome.exe" --flag-switches-begin --disable-accelerated-2d-canvas --disable-direct-write --enable-experimental-canvas-features --ignore-gpu-blacklist --flag-switches-end https://www.duba.com/?f=683r&ft=gjlock

貌似劫持了explorer.exe调用chrome的地方,不明白 那个链接是怎么添加上去的?怎么去除啊?

----------------------------------------------------------------------------------------------------------------------------------------------------------------
已解决
参考论坛一位大神的方法,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1588-1-1.html
不过,钩子检查工具用了PC Hunter 下载链接:http://www.xuetr.com/?p=191

找到iexplore.exe 的钩子 :

看到一行  kishmpg.dll - C:\Program Files (x86)\kingsoft\ksdef\kishmpg.dll - Kingsoft Corporation ,应该是这个搞的鬼
删除C:\Program Files (x86)\kingsoft整个文件夹, 无法删除文件重启系统,不操作其他程序再删除。chrome 和IE打开都显示了设定主页

网友A:
卸了金山卫士一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了金山卫士一家子

重来不用各种卫士和管家,杀毒MSE,清理ccleaner 多年。系统里几乎都是开发工具,访问网页也很小心翼翼的了,不知道怎么进来!

楼主:
找到一篇解决方案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d52ec30102wbzs.html
----------------------------------------------------------------------------------------------------------------------------
关于Google Chrome启动时启动页面被毒霸篡改的解决办法

近日在上网寻找破解版新的64位RAR软件软件时,不幸在某下载网站下载了安装程序,本以为能解决RAR未注册屏蔽广告问题,结果发现不但没解决问题,而且还篡改了Google Chrome主页,卸载chrome重装也不能解决问题,主页仍旧被篡改。上网也未搜寻到好的解决方法,一般解决办法都是把chrome的程序文件改名,并把快捷方式指向新的文件名,这样虽然暂时解决问题,但实质上问题并没有解决,一旦chrome升级或重装后,chrome路径又变为原路径,主页忍让被改。

故障现象:主页被篡改为“http://www.duba.com/?un_369374_100”貌似还有另外三个主页轮流换的,记不太清楚了,只要在快速启动栏或桌面启动chrome程序,则启动时主页是被篡改的主页,但是直接在chrome目录下运行chrome程序则正常,而查看chrome程序的快捷方式属性也未发现命令行后面附带恶毒主页。最最烦躁的,无论你用的360还是腾讯,怎么修复,都没办法把主页改回来!

在chrome地址栏内输入:chrome://version

显示下面信息里面“命令行”后多出了个网址,这个很烦躁!

上网查了下系统的相关信息,问题并不是出在chrome本身,而是出在explorer.exe上面,快速启动栏和桌面的图标点击运行后都是由explorer.exe调用指定路径程序来启动的,所以在启动chrome的时候,有个进程加载到explorer.exe,并在运行chrome程序的时候附带上了这个被篡改的主页,因此不管你怎么重装chrome都无用,因为问题根本就不在chrome上面。

经过痛苦的搜寻,在数万个系统事件中缩小范围后,发现一个小东西在作怪,“pntelliTrace.dll”就是这个小东西!每次explorer.exe调用chrome的时候,都在后面加上了可恶的主页,真够流氓的!把此文件删除或更名即可解决问题,系统里的加载设置就不想在去清理信息了,懒得动了,文件灭了就OK了!

这个文件位于“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目录下,具体位置可能根据不同的操作系统会有变化,后续流氓若更新了估计文件名也会有变化。

该文件貌似是上海的一家流氓公司做的,部分签名信息如下:

签名人名称:Shanghai Wuy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Limited

签名人姓名:Symantec Time Stamping Services Signer - G4

以后发现这个公司出的东西可要小心了!
----------------------------------------------------------------------------------------------------------------------------------
但是在系统里没发现 “pntelliTrace.dll” , 可能改名称、改路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篇解决方案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d52ec30102wbzs.html
------------------------- ...

黑名单又多一个签名

网友:
这几天电脑出现IE莫名其妙的崩了,再打开,主页是毒霸主页,我在internet设置里要改,还跟我说锁定了。然后电脑被装了金山手机助手,果断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