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产品公司都要有结构设计工程师?

楼主(2016-04-01):
公司不大,现有的产品都是公模,现在想做自己的产品外观结构,结构简单产品不多3、4个。有必要招聘专职的结构设计师来负责整个产品的设计、开模及生产,还是找外包?

网友:
如果,对方水平OK,与对方沟通也没问题的话,可以外包!!

网友:
如果,结构水平不行(当然看结构复杂程度)就有得受了;你会发现招聘个结构设计才是上上策;

楼主:
之前有在猪八戒网找过外包,失败了,不好跟进。设计要有美观和开模经验。要不然很不贴实际。

网友:
小公司一般都是电子工程师兼任

网友:
找给你们做模具的公司,加上设计费就行了。

网友A:
我们公司就是我兼职的。从电路板到外壳到各种PVC统一设计,感觉比单独找个结构工程师要好。之前那个公司机械和电子是分开的,结构工程师经常不知道要多大的空间放电路板,只能是处壳先做了,电路板再就外壳。

网友B:
我们公司都是结构厂家来技术员,告诉他我们的要求,然后他们做样机!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C:
小公司养一个人成本很高的,另外就是如果就几个产品结构又比较简单没有什么活干的话也留不住人。

网友:
机械攻城狮,兼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都是结构厂家来技术员,告诉他我们的要求,然后他们做样机!

你的意见值得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公司养一个人成本很高的,另外就是如果就几个产品结构又比较简单没有什么活干的话也留不住人。 ...

所以,这个不是专找一个人的时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就是我兼职的。从电路板到外壳到各种PVC统一设计,感觉比单独找个结构工程师要好。之前那个公司机 ...

难道结构和硬件不提前沟通啊

网友:
如果机子的结构常要做各种力学试验的,最好找个专职的结构工程师。

网友:
找个经验丰富的接外单的帮你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难道结构和硬件不提前沟通啊

当然有沟通。但不同行业的人对产品理解不一样。比如做结构的人,做一个零件时,他会考虑这个结构好不好出模,会不会有收水等待影响外观的缺陷。而电工可能更关心板子的焊接加工方便性,板子的抗干扰性。还有一个问题,在产品对品对尺寸要求非常极限的时候,往往出现出现结构工程师不知道他留下给电子工程师的空间是否足够,安装孔或出线位置放在哪里才是最隹。而电子工程也不知道如何避开各类安装孔,所以只能等一边设计完了,另一边再开始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沟通。但不同行业的人对产品理解不一样。比如做结构的人,做一个零件时,他会考虑这个结构好不好出 ...

所以在我上班的小公司,这些活我一人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沟通。但不同行业的人对产品理解不一样。比如做结构的人,做一个零件时,他会考虑这个结构好不好出 ...

当然有沟通。但不同行业的人对产品理解不一样。比如做结构的人,做一个零件时,他会考虑这个结构好不好出模,会不会有收水等待影响外观的缺陷。而电工可能更关心板子的焊接加工方便性,板子的抗干扰性。还有一个问题,在产品对品对尺寸要求非常极限的时候,往往出现出现结构工程师不知道他留下给电子工程师的空间是否足够,安装孔或出线位置放在哪里才是最隹。而电子工程也不知道如何避开各类安装孔,所以只能等一边设计完了,另一边再开始设计。

只能说你们结构和电气沟通的不好。
首先,结构工程师考虑外观,磨具等问题是必须的,对用户来说第一印象就是外观。
其次,产品尺寸有非常极限的时候,电气工程师根据设计方案,EMC要求,生产焊接要求等对结构提出一定的要求;结构工程师根据磨具外观等可与电气工程师协商解决这些问题。确定后,结构工程师应该给电气工程师出结构图的,包括各种固定孔的位置,高度限制等,电气工程师根据这些设计PCB版图。
最后,电气工程师的电路设计和结构设计可以同时开始,PCB版图设计中涉及到结构尺寸,定位,限制的地方,必须由结构工程师给出正确的图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都是结构厂家来技术员,告诉他我们的要求,然后他们做样机!

这个要有一定的量才行吧?

网友:
产品多,经常做新结构就招个专职的。做的少就外协。只做些小改动就自己人来弄,又不是多复杂高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有一定的量才行吧?

也不是很多,几十K。

网友:
外包给我做,模具什么都帮你搞定,你只要等着收产品就好。

网友:
没有好的结构工程题, 做电子的也很痛苦的。

网友:
还是找个熟悉电子产品和模具以及后续流程靠谱,去年找了个外协的结构(刚毕业不久),不熟悉后续的模具对接流程,也不熟悉常用电子产品的结构,沟通过程那叫一个痛苦啊,结果也不如人意

网友:
要懂材料学的机械设计专业,最好是懂机械设计的材料专业,尤其非金属及复合材料。当然招二人配合最好。懂机械的可以帮你精确测绘电路板几何尺寸。

网友:
做结构设计的,必须对本公司的产品很熟悉,同时对开模的公司的能力也要很了解,才能对双方进行很好的沟通,这个工作在我上班的公司里,这个岗位的名称叫‘跟模’。

网友:
跟模的工作的流程是这样的,先对本公司的产品进行结构设计,然后把图纸交模具公司,模具公司根据开模的标准,进行修改,如此,两三个反复后,才能初步定下模具的初稿。

网友(2017-01-18):
怎么方便 怎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