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中集成DAC的成本很高吗?

楼主(2016-04-01):
发觉现在很多低价的MCU都没有在里面集成DAC,比如XMC1301,LPC824等等,ADC一般都有不少,但是现在需要一路DAC,8BIT足够,很不容易找到便宜的单片机。
现在用的是C8051F330

网友:
确实,我也感觉奇怪,DAC算是高端外设,很少出现在低价MCU里面。你看看LGT最新的那款,带DAC

网友:
这个330已经很便宜了,像pic的16f1783之类的8bit都要6块多啊

网友:
PWM低通滤波我是这么用的。

网友:
集成DAC 大把便宜的啊,几毛钱的一堆,你都用C8051F 的了,不像是要高性价比的风格呀,C8051 是以昂贵著称的呀。
1、LGT8F684A  ,10bit DAC ,  12bit adc  样品价格7毛钱,批量大概5毛多。
2、其他的BJX 、 SONIX 、飞林 的 几毛的带DAC 不少。

网友A:
7毛的LGT8F684A带1路10位DAC,但是目前不知道怎么用,这个芯片真的好多坑,被坑得惨不忍睹

网友:
关键是就算是带来dac带载能力也是弱鸡,还不如pwm模拟的驱动能力强

网友B:
684的说明书确实惨不忍睹,那些应用事例也是错误很多,估计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毛的LGT8F684A带1路10位DAC,但是目前不知道怎么用,这个芯片真的好多坑,被坑得惨不忍睹 ...

我还想 用 LGT8F684A   用于产品呢,正在画图,咋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684的说明书确实惨不忍睹,那些应用事例也是错误很多,估计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

我还想 用 LGT8F684A   用于产品呢,正在画图,咋办啊

网友:
普通MCU一般集成逐次逼近ADC,
而逐次逼近ADC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DAC。
所以MCU集成ADC的,肯定内部有DAC,只是没有作为独立的DAC用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还想 用 LGT8F684A   用于产品呢,正在画图,咋办啊

避开那些坑呗

我所遇到的(除开手册特别注明的锁死情况):

手册问题(也许我的手册比较老,1.0.4版的):
1、这个10位的DAC只说可以配置,然后有个寄存器的位可以配置成10位模式。然后呢,怎么赋值PDF到版本1.0.4了也没有看到过。两个6位的DAC倒是很好用
2、同上,DAC1图上没有标,表上说是RA2引脚,IO引脚说明中说是RC0引脚,到底闹哪样
3、同样,一会儿DAC0,一会儿DAC2,还有DAC1,到底一共几个DAC

芯片问题(也许我人品不行,总是遇到抽风的,或者是我自己抽风):
1、RST当做IO引脚时,说是可以当做开漏输出和输入,但我测试两种模式都是开漏输出
2、PORTC的内部上拉下拉时不时的抽风,还是外部的保险
3、PORTA的输入模式又是很搞笑,外部明明都拉到5V了,读出来居然还是0
4、最最最忍不了的是,也是我TM的手贱,新片子一旦什么也没做直接读出熔丝位的话,有极大概率导致芯片锁死,如果编程过一遍熔丝后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比对一下ad和da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避开那些坑呗

我所遇到的(除开手册特别注明的锁死情况):

LGT我之前玩兼容avr的版本,也是发现有坑的,我还发过帖子。没想到新版也是坑

网友:
Lgt,我想简单的应用应该没有问题,但要用到功能,需要确认之后,再用。确实功能描述不错,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D:
芯片中集成模拟处理部分会占用很大面积,晶体管数量大幅增加,一款加模拟输出精度较高的芯片,模拟部分要占用1/3-2/3的芯片面积

网友E:
中颖有带DAC的片子,价格也不贵,型号是SH88F6161

网友F:
ADUC848不错带两路12位DAC精度很好,我目前用过最好的

网友: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5772.html
以前用过这TLC5620贴片4ch-8bit-DAC 没想到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UC848不错带两路12位DAC精度很好,我目前用过最好的

土豪 用AD单片机的都是土豪

网友:
我也想 用 LGT8F684A,咋办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中颖有带DAC的片子,价格也不贵,型号是SH88F6161

官网没找到这型号啊

网友:
中颖性价比不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官网没找到这型号啊

我手头有的,但不知道怎么给到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避开那些坑呗

我所遇到的(除开手册特别注明的锁死情况):

这还能用吗? 看这个性价比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中集成模拟处理部分会占用很大面积,晶体管数量大幅增加,一款加模拟输出精度较高的芯片,模拟部分要占 ...

那ADC一样需要模拟处理部分,好像芯片集成ADC的比DAC的要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还能用吗? 看这个性价比很好啊。

性价比非常好,主要就是外设功能很强。
目前测试下来感觉还是能用的,但是坑一定要避开。比如PORTC的内部上拉下拉总是时不时的抽风,那就别用这个功能了,使用外部上下拉还是可以的。总之,很折腾。
但是如果不是应用非常需要DAC啊、大电流IO等等的场合,加上各种折腾返工等等折算下来个人觉得甚至还比不上STM8S0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非常好,主要就是外设功能很强。
目前测试下来感觉还是能用的,但是坑一定要避开。比如PORTC的内部 ...

这样说的话, 看来还是能用, 003的封装 只能锡膏,不能上红胶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手头有的,但不知道怎么给到你!

哦,有几个DA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有几个DAC啊?

只有一路!

网友:
那用不上,我需要二路

网友(2016-07-29):
单片机最好还是ADC DAC都有比较好。

网友(2017-02-05):
想试试LGT8F684A,LGT官方的论坛登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