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x找不到符号错误:Error [499] ; 0. undefined symbol: _No...

楼主(2016-04-01):
如题,以前能编译,过了个半年重启工程,死活卡在这块儿过不去:
:0: error: (499) undefined symbol:
        _nop(dist/default/production\test.obj)

下面这提示闹不明白,_nop怎么会不认?

网友:
标题貌似不合格

楼主:
解决了,替换的时候多替换了一条下划线,害劳资废了半天劲儿。

楼主:
你够阴的,我惹不起还改不起?

网友(2017-08-05):
中断函数里的 if(TMR0IF && TMR0IE) 的 && 写成 & 会报 :Core.c; 1614. undefined symbol "i2u174_40"
实际Core文件只有1000行

网友(2019-07-11):
JYX2015,楼主谢了,我的也是同一个警告,查出也是替换时首字大小写的差别,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