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回修理工,九阳电饭煲修理记。

楼主(2016-04-01):
话说这个锅买差不多快三年了,前一段时间按键不灵换4个轻触开关,用了差不二个月了,昨天煮饭放好米与水回来发指示不亮了,
叹还以为是没电,打开饭盖看一下饭熟了,还好有饭,晚上没有事就打开看看什么问题,没有打开之前估计是稳压管坏了(小家电
都是阻容降压电源有稳压管坏了概率高),换一个就可以了,谁知拆下管子还是短路,后来看继电器有一点发黑就查一下确定是坏
了,拆开看一下,妈也,这个继电怎么用的外壳料这么差啊。(同时家一个美的压力锅比这台早二年,平时就用来压压东西,质量
还可以。)
坏的东西:一个216度温度保险管,一个继电器。(现在等温度保险管回来,继电器用一个不合适替用。)

网友A:
唉,我家的电饭煲总是没熟就跳,有空拆了看看

楼主:
单片机用的是TM57PA40  OTP的,一直想弄明白一个20脚有8个按键,14个指示灯,继电器控制,温度检测是什么方式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我家的电饭煲总是没熟就跳,有空拆了看看

估计是温度检测有问题

楼主:
后面自己加的自恢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我家的电饭煲总是没熟就跳,有空拆了看看

老式的是磁铁退磁了,还没到居里温度磁性就消退得吸不住了。

楼主:
这锅子还有一个短时间记忆功能,就是如果正在煮饭,停电后还是上次那个煮饭程式,又没有看EEPROM,单片机又是OTP不知道怎么实现,也没有看见大电容,(断时间不能太长,没有实测多久时间)

楼主:
个人感觉作这个板的工程师把IC脚用到极致了,目测二个电源脚,三个脚用陶瓷时钟了,8个按键,14个指示灯,一个温度检测,一个继电器控制。

网友B:
怎么看单片机是不是OT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单片机是不是OTP的?

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九阳的东西是越来越差劲了,我有一台04年买的电磁炉还在工作,新买的电压力煲才两年不到就出问题了,煮饭没事,煮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喷的到处都是,拆开一看,妈呀,有时用的那种垃圾的接插件,时间一长就接触不好了.

网友:
九阳相比苏泊尔还是有良心的,苏泊尔那是又贵又不好用(指电器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九阳的东西是越来越差劲了,我有一台04年买的电磁炉还在工作,新买的电压力煲才两年不到就出问题了,煮饭没事, ...

坏的那个继电器都是非常差的塑料外壳,估计都是二次回收料,好在自己会修无所谓。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锅子还有一个短时间记忆功能,就是如果正在煮饭,停电后还是上次那个煮饭程式,又没有看EEPROM,单片机又 ...

用大电容保存RAM数据

网友:
都是量产惹的祸。。。品牌做大了就不注意形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用的是TM57PA40  OTP的,一直想弄明白一个20脚有8个按键,14个指示灯,继电器控制,温度检测是什么方 ...

按键和灯公用扫描  20个脚 IO口戳戳有余。   蜂鸣器和温度AD 用1个脚也是可以的。我就这样做过,IO口紧张。

网友:
都是猛压成本,造成的。 量越大,越压成本,压的越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大电容保存RAM数据

关键是板有没有看到大电容,最大也只有470UF/25V而且还是整流后的电容。

网友E:
楼主,这锅全套资料应该我有,含汇编程序,因为看到图片及用料,和我07年在深圳时开发的一款是一模一样,因为是电压力锅,这继电器输出脉冲+电容积分驱动三极管控制的,死机后脉冲消失,继电器断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锅全套资料应该我有,含汇编程序,因为看到图片及用料,和我07年在深圳时开发的一款是一模一样,因 ...

“继电器输出脉冲+电容积分驱动三极管控制的,死机后脉冲消失,继电器断开”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输出脉冲+电容积分驱动三极管控制的,死机后脉冲消失,继电器断开”
这个想法不错 ...

简单, 一个储能电容就可以了,做计时,,,

网友H:
我家九阳电压力锅总会不定时的出现烧焦问题,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上次买过一个九阳的 一次没用就坏了 从此再无好感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简单, 一个储能电容就可以了,做计时,,,

功能确实是简单, TMPA40 是台湾十速的芯片, 是仿PIC16C57, 这个IC,只有约2KROM, 大概几十个字节的RAM, 一个定时器, 无任何中断系统包括定时器中断都无, 也不具备AD转换, 更不能输出PWM, 换句话说,控制脉冲, 都是掐着指令数出来的, 而AD转换是用电容双积分的方式来实现, 积分时间也是数指令周期数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锅全套资料应该我有,含汇编程序,因为看到图片及用料,和我07年在深圳时开发的一款是一模一样,因 ...

有没有原理图之类,学习一下,这次这个款是由于继电器质量太差了导致继电器四个角(高低端)都是短路也是就是说四个粘在一起了,然后IC控制不了继电器后发热盘一直升温,最后饭也煮了就是下面有烧黑饭了,最后在把温度保险管烧断才保护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家九阳电压力锅总会不定时的出现烧焦问题,不知是什么问题?

估计是下面那个温度检测头与主板之间连接不良(有一个接插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锅全套资料应该我有,含汇编程序,因为看到图片及用料,和我07年在深圳时开发的一款是一模一样,因 ...

"输出脉冲+电容积分驱动三极管控制的,死机后脉冲消失,继电器断开"
死机后如果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就不行了,应该要增加一个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能确实是简单, TMPA40 是台湾十速的芯片, 是仿PIC16C57, 这个IC,只有约2KROM, 大概几十个字节的RAM ...

昨天还注意到用料不怎么好怎么上面还有一个5K的精密电阻,估计用RC放电来计时间,电阻对比温敏电阻;第二张图片R11 5K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能确实是简单, TMPA40 是台湾十速的芯片, 是仿PIC16C57, 这个IC,只有约2KROM, 大概几十个字节的RAM ...

既然功能简单的IC 是怎么实现断电后再上电记忆之前的程序。(如果现在是正在快煮饭功能,断电后十分后上电还是接着快煮饭功能)

楼主:
TB上功能真是多啊,这个主板都有卖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功能确实是简单, TMPA40 是台湾十速的芯片, 是仿PIC16C57, 这个IC,只有约2KROM, 大概几十个字节的RAM ...

TM57PA40这个型号是有ADC+PWM的.

网友I:
九阳的东西就是顺德中山那边代工的吧?质量很一般.
灯加按键可以复用IO,20个脚不是什么难事.
关于掉电保存,有的单片机在0.7V外部电压下RAM数据是可以保存几小时的,只要上电不CLRRAM就可以了.
质量差,扔了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九阳的东西就是顺德中山那边代工的吧?质量很一般.
灯加按键可以复用IO,20个脚不是什么难事.
关于掉电保存, ...

代工我边上有一个代工九阳的豆将机的,丢可以可惜了,刚才收到了温度保险管装好了中午煮一锅继续服务。修了还能用。用了差不多3年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九阳的东西就是顺德中山那边代工的吧?质量很一般.
灯加按键可以复用IO,20个脚不是什么难事.
关于掉电保存, ...

20个脚其实最也只有15 可用,昨天晚上看一下一个IO,一个键检测,二个显示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输出脉冲+电容积分驱动三极管控制的,死机后脉冲消失,继电器断开"
死机后如果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就不行了 ...

这个隔直电容是有的, 并且还有一个二极管到地, 加快反向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锅全套资料应该我有,含汇编程序,因为看到图片及用料,和我07年在深圳时开发的一款是一模一样,因 ...

回复很专业

网友:
脉冲加电容,又学了一招,小东西,大学问啊。

楼主:
昨天找一下网上说明书说断电2小时可以记忆,应该就是一个电容保存RAM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下面那个温度检测头与主板之间连接不良(有一个接插件)。

339RMB还带两个5L锅胆,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
一个电压力锅好多学问,讨论的这么火热!

网友J:
温度保险管都不要算了,直接两头接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温度保险管都不要算了,直接两头接起来用。

你没有看明白为什么要温度保险管作用,非要不可,如果没有这个保险管的话,锅一直在加热你想想一下最后结果是什么(我这个锅是继电器直接在一起,短路,一直加热到216后才失效,所以锅里的饭有一些烧黑部分),会失火的。那个电板上保险丝是控制板上与发热盘没有接在一起,发热盘是一个火线通过温度保险丝管216度,与温度测温头在一起,在经过继电器,到零线(零线也串一个155度的温度保险管贴在内胆外壳上),所以不要轻易下决定不要。

网友(2017-11-03):
学习了,谢谢各位驴友的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