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古大师的“AR9331固件(LED完美配置功能大集成版)”

楼主(2016-04-01):
今天有空折腾了下openwrt 9331那个板子,不小心固件刷掉了,论坛里已经找不到古大师的帖子了,哪个网友有可以帮传一下,谢谢哈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9943 可惜已经被锁了,可以联系站长帮忙解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8403-1-1.html 此贴 36楼

修改“可以”为“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9943 可惜已经被锁了,可以联系站长帮忙解锁。

我进去需要密码,进不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进去需要密码,进不去的

联系站长帮忙解锁。

网友B:
基于trunk r39366,容量7.3MB。

LED配置情况:
1.三个网口的LED均工作正常,插上网线亮,拔掉网线灭,有流量闪
2.红色的LED配置为WLAN指示灯,无线启用后亮,有流量闪
3.蓝色的D3配置为USB指示灯,插上USB后亮,有通讯闪

主要驱动及软件:
1.常见USB转串口驱动:CP210x/FTDI/PL2303/CH341
2.常见USB无线网卡驱动:Atheros/Marvell/Ralink/Realtek
3.USB摄像头:只有UVC免驱和Conexant/SunPlus/VC032x/ZC3xx等估计国内常见的几个GSPCA
4.USB声卡(SoC声卡驱动也选了,但还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启用片上I2S的意思)
5.常用文件系统:CIFS/EXT4/HPFS+/NFS/NTFS/VFAT/Samba Server
6.其它还有I2C/1-Wire/PPS(GPS秒脉冲),均未测试
7.集成mjpg-streamer和motion

网络协议:
IPv6(DHCPv6/6in4/6to4/6rd)
PPP/PPPoE/PPPoA/PPTP/L2TP
3G拨号(未测试)

无线默认未开启,LAN默认IP 192.168.1.1,木有root密码,系统ID为07030101,即WEB界面可刷回官方703N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trunk r39366,容量7.3MB。

LED配置情况:

谢谢啦,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于trunk r39366,容量7.3MB。

LED配置情况:

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正好我也有个,谢谢分享

网友(2016-07-25):
刚刷了一下R39366,古大师发布了一个AR9331-R41302与5楼有什么区别(5楼是大师发布最早的一个版本吧)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于trunk r39366,容量7.3MB。

LED配置情况:

mark一下,手头有一个可以刷,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