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并第2个盘的C\D两分区?

楼主(2016-04-01):
上了SSD,问题来吧,想把第2个盘的CD两盘合成一个盘,求解。

楼主:
第2个盘的50G就原来的硬盘系统分区,只有50G,现在想把这50G并入到后一个盘上去,

网友:
分区助手绿色版

网友:
合并的2个盘的数据要丢,方法是删除分区  然后再重新建分区

网友:
今天上午就用分区助手把SSD的两个盘合并在一起, 很简单, 是第一次用, 几分钟就搞定了. 有软件就是方便, 想当年合并两个盘, 累的不要不要的. 重测SSD分数高了, 开机快了.

网友:
先在磁盘管理里面删除分区,再重新分配

网友A:
我没合并,将原系统分区保留并保护,万一哪天SSD挂了还有应急的.

网友:
为什么没人推荐diskgeniu?免费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合并,将原系统分区保留并保护,万一哪天SSD挂了还有应急的.

经过今天的折腾,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原系统分区还是留住,可以当普通的D盘,存放通常的一些应用程序,原来的DEF就当成资料盘好了,白白地浪费了一些腾讯传输的资料。。。。

网友:
diskgeniu,无损分区合并

网友:
diskgeniu确实好用些,所有的操作可以一起调整,不用每个步骤都要等半天